[活动专区] 【AutoChips MCU 评测报告】+I2C2驱动oled显示

楼主(2020-10-21):
AC781X开发板上面预留OLED的I2C2的接口,我手头上有OLED模块,正好测试一下I2C。我们先看板子上的硬件连接:

查看引脚复用功能的位置:

官方的库,写的还是比较全,包括IIC开启,关闭,应答,发送/接收单字节等单步的操作都有。
也有封装好的直接使用的发送接收函数,还有使用DMA的。
我们这里用分段的步骤,自己组合,比较有灵活性,也便于移植。

新建oled.c:
///////////////////////////////////////////////////////////////////////////////////////////////////////////////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uint8_t OLED_GRAM[144][8];

void I2C2_Init(void)
{
        I2C_ConfigType i2cConfig = {0};

        GPIO_SetFunc(I2C2_SDA_PIN, GPIO_FUNC_1);
        GPIO_SetFunc(I2C2_SCL_PIN, GPIO_FUNC_1);

        i2cConfig.setting.master = ENABLE;
        i2cConfig.setting.intEn  = DISABLE;//不开启中断
        i2cConfig.setting.i2cEn  = ENABLE;
        i2cConfig.setting.syncEn = ENABLE;
//        i2cConfig.setting.strEn  = ENABLE;
        i2cConfig.addr1        = OLED_ADDRESS;
        i2cConfig.sampleCNT = 11;//  //400K波特率 speed = APBclk/((sampleCnt+1)*(stepCNT+1)*2)
        i2cConfig.stepCNT = 4;
        I2C_Initialize(I2C2, &i2cConfig);

}

//延时
void IIC_delay(void)
{
//        uint8_t t=3;
//        while(t--);
        udelay(4);
}

//起始信号
void MyI2C_Start(void)
{
        I2C_Start(I2C2);
}

//结束信号
void MyI2C_Stop(void)
{
        I2C_Stop(I2C2);
}

//等待信号响应
void MyI2C_WaitAck(void) //测数据信号的电平
{
         I2C_SendAck(I2C2);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MySend_Byte(uint8_t dat)
{
        I2C_WriteOneByte(I2C2, dat);
}
//反显函数
void OLED_ColorTurn(uint8_t i)
{
        if(i==0)
        {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正常显示
        }
        if(i==1)
        {
                OLED_WR_Byte(0xA7,OLED_CMD);//反色显示
        }
}

//屏幕旋转180度
void OLED_DisplayTurn(uint8_t i)
{
        if(i==0)
        {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
        if(i==1)
        {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反转显示
                OLED_WR_Byte(0xA0,OLED_CMD);
        }
}

//发送一个字节
//mode: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mode)
{
        MyI2C_Start();
        MySend_Byte(0x78);
        MyI2C_WaitAck();
        if(mode){MySend_Byte(0x40);}
  else{MySend_Byte(0x00);}
        MyI2C_WaitAck();
        MySend_Byte(dat);
        MyI2C_WaitAck();
        MyI2C_Stop();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使能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开启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点亮屏幕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电荷泵使能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关闭电荷泵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关闭屏幕
}

//更新显存到OLED
void OLED_Refresh(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0xb0+i,OLED_CMD); //设置行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设置低列起始地址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设置高列起始地址
                MyI2C_Start();
                MySend_Byte(0x78);
                MyI2C_WaitAck();
                MySend_Byte(0x40);
                MyI2C_WaitAck();
                for(n=0;n<128;n++)
                {
                        MySend_Byte(OLED_GRAM[n]);
                        MyI2C_WaitAck();
                }
                MyI2C_Stop();
  }

}
//清屏函数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for(n=0;n<128;n++)
                        {
                         OLED_GRAM[n]=0;//清除所有数据
                        }
  }
        OLED_Refresh();//更新显示
}

//画点
//x:0~127
//y:0~63
//t:1 填充 0,清空
void OLED_DrawPoint(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t)
{
        uint8_t i,m,n;
        i=y/8;
        m=y%8;
        n=1<<m;
        if(t){OLED_GRAM[x]|=n;}
        else
        {
                OLED_GRAM[x]=~OLED_GRAM[x];
                OLED_GRAM[x]|=n;
                OLED_GRAM[x]=~OLED_GRAM[x];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结束坐标
void OLED_DrawLine(uint8_t x1,uint8_t y1,uint8_t x2,uint8_t y2,uint8_t mode)
{
        uint16_t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画线起点坐标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 (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 (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 {incy=-1;delta_y=-delta_x;}
        if(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
                OLED_DrawPoint(uRow,uCol,mode);//画点
                xerr+=delta_x;
                yerr+=delta_y;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x,y:圆心坐标
//r:圆的半径
void OLED_DrawCircl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r)
{
        int Na, Nb,num;
    Na = 0;
    Nb = r;
    while(2 * Nb * Nb >= r * r)
    {
        OLED_DrawPoint(x + Na, y - Nb,1);
        OLED_DrawPoint(x - Na, y - Nb,1);
        OLED_DrawPoint(x - Na, y + Nb,1);
        OLED_DrawPoint(x + Na, y + Nb,1);

        OLED_DrawPoint(x + Nb, y + Na,1);
        OLED_DrawPoint(x + Nb, y - Na,1);
        OLED_DrawPoint(x - Nb, y - Na,1);
        OLED_DrawPoint(x - Nb, y + Na,1);

        Na++;
        num = (Na * Na + Nb * Nb) - r*r;//计算画的点离圆心的距离
        if(num > 0)
        {
            Nb--;
            Na--;
        }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size1:选择字体 6x8/6x12/8x16/12x24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size1,uint8_t mode)
{
        uint8_t i,m,temp,size2,chr1;
        uint8_t x0=x,y0=y;
        if(size1==8)size2=6;
        else size2=(size1/8+((size1%8)?1:0))*(size1/2);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chr1=chr-' ';  //计算偏移后的值
        for(i=0;i<size2;i++)
        {
                if(size1==8)
                          {temp=asc2_0806[chr1];} //调用0806字体
                else if(size1==12)
        {temp=asc2_1206[chr1];} //调用1206字体
                else if(size1==16)
        {temp=asc2_1608[chr1];} //调用1608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asc2_2412[chr1];} //调用2412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size1!=8)&&((x-x0)==size1/2))
                {x=x0;y0=y0+8;}
                y=y0;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size1:字体大小
//*chr:字符串起始地址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size1,uint8_t mode)
{
        while((*chr>=' ')&&(*chr<='~'))//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OLED_ShowChar(x,y,*chr,size1,mode);
                if(size1==8)x+=6;
                else x+=size1/2;
                chr++;
  }
}

//m^n
uint32_t OLED_Pow(uint8_t m,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
        {
          result*=m;
        }
        return result;
}

//显示数字
//x,y :起点坐标
//num :要显示的数字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Num(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1,uint8_t mode)
{
        uint8_t t,temp,m=0;
        if(size1==8)m=2;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1/2+m)*t,y,'0',size1,mode);
      }
                        else
                        {
                          OLED_ShowChar(x+(size1/2+m)*t,y,temp+'0',size1,mode);
                        }
  }
}

//显示汉字
//x,y:起点坐标
//num:汉字对应的序号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num,uint8_t size1,uint8_t mode)
{
        uint8_t m,temp;
        uint8_t x0=x,y0=y;
        uint16_t i,size3=(size1/8+((size1%8)?1:0))*size1;  //得到字体一个字符对应点阵集所占的字节数
        for(i=0;i<size3;i++)
        {
                if(size1==16)
                                {temp=Hzk1[num];}//调用16*16字体
                else if(size1==24)
                                {temp=Hzk2[num];}//调用24*24字体
                else if(size1==32)
                                {temp=Hzk3[num];}//调用32*32字体
                else if(size1==64)
                                {temp=Hzk4[num];}//调用64*64字体
                else return;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x-x0)==size1)
                {x=x0;y0=y0+8;}
                y=y0;
        }
}

//num 显示汉字的个数
//space 每一遍显示的间隔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crollDisplay(uint8_t num,uint8_t space,uint8_t mode)
{
        uint8_t i,n,t=0,m=0,r;
        while(1)
        {
                if(m==0)
                {
            OLED_ShowChinese(128,24,t,16,mode); //写入一个汉字保存在OLED_GRAM[][]数组中
                        t++;
                }
                if(t==num)
                        {
                                for(r=0;r<16*space;r++)      //显示间隔
                                 {
                                        for(i=1;i<144;i++)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n];
                                                        }
                                                }
           OLED_Refresh();
                                 }
        t=0;
      }
                m++;
                if(m==16){m=0;}
                for(i=1;i<144;i++)   //实现左移
                {
                        for(n=0;n<8;n++)
                        {
                                OLED_GRAM[i-1][n]=OLED_GRAM[n];
                        }
                }
                OLED_Refresh();
        }
}

//x,y:起点坐标
//sizex,sizey,图片长宽
//BMP[]:要写入的图片数组
//mode:0,反色显示;1,正常显示
void OLED_ShowPictur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izex,uint8_t sizey,uint8_t BMP[],uint8_t mode)
{
        uint16_t j=0;
        uint8_t i,n,temp,m;
        uint8_t x0=x,y0=y;
        sizey=sizey/8+((sizey%8)?1:0);
        for(n=0;n<sizey;n++)
        {
                 for(i=0;i<sizex;i++)
                 {
                                temp=BMP[j];
                                j++;
                                for(m=0;m<8;m++)
                                {
                                        if(temp&0x01)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
                                x++;
                                if((x-x0)==sizex)
                                {
                                        x=x0;
                                        y0=y0+8;
                                }
                                y=y0;
     }
         }
}
//OLED的初始化
void OLED_Init(void)
{

        I2C2_Ini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Clear();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

新建oled.h:
///////////////////////////////////////////////////////////////////////////////////////////////////////////////
#ifndef __OLED_H_
#define __OLED_H_

#include "ac78xx_i2c.h"
#include "ac78xx_timer.h"
#include "gpio.h"

//PC6-->I2C2_SDA
//PC5-->I2C2_SCL
#define I2C2_SDA_PIN                        (GPIO_PC6)
#define I2C2_SCL_PIN                        (GPIO_PC5)

#define OLED_ADDRESS        0x78 //通过调整0R电阻,屏可以选择0x78  0x7A两个地址   默认为0x78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void MyI2C_Start(void);
void MyI2C_Stop(void);
void MyI2C_WaitAck(void);
void MySend_Byte(uint8_t dat);

void OLED_ClearPoint(uint8_t x,uint8_t y);
void OLED_ColorTurn(uint8_t i);
void OLED_DisplayTurn(uint8_t i);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mode);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void OLED_Refresh(void);
void OLED_Clear(void);
void OLED_DrawPoint(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t);
void OLED_DrawLine(uint8_t x1,uint8_t y1,uint8_t x2,uint8_t y2,uint8_t mode);
void OLED_DrawCircl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r);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size1,uint8_t mode);
void OLED_ShowChar6x8(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mode);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size1,uint8_t mode);
void OLED_ShowNum(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1,uint8_t mode);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num,uint8_t size1,uint8_t mode);
void OLED_ScrollDisplay(uint8_t num,uint8_t space,uint8_t mode);
void OLED_ShowPictur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sizex,uint8_t sizey,uint8_t BMP[],uint8_t mode);
void OLED_Init(void);
#endif

main.c:
///////////////////////////////////////////////////////////////////////////////////////////////////////////////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t main(void)
{
        uint8_t Key**=0;
        uint8_t idel=0;
        uint8_t t=' ';
        InitDelay();
        InitDebug();
        GPIO_InitHardwr();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while(1)
        {
                if(K6_IN==0)
                {
                        while(K6_IN==0);
                        OLED_Clear();
                        Key**++;
                        if(Key**>4) Key**=0;
                }
                else if(K7_IN==0)
                {
                        while(K7_IN==0);
                        idel=1-idel;
                        while(idel)
                        {
                                if(K7_IN==0)
                                {
                                        while(K7_IN==0);
                                        idel=1-idel;
                                }
                        }

                }

                switch(Key**)
                {
                        case 0:
                        {
                                //OLED_Clear();
                                OLED_ShowPicture(0,0,128,64,BMP1,1);
                                OLED_Refresh();
                                mdelay(500);

                                OLED_ShowPicture(0,0,128,64,BMP2,1);
                                OLED_Refresh();
                                mdelay(500);

                                OLED_ShowPicture(0,0,128,64,BMP3,1);
                                OLED_Refresh();
                                mdelay(500);

                                OLED_ShowPicture(0,0,128,64,BMP4,1);
                                OLED_Refresh();
                                mdelay(500);
                        }
                        break;

                        case 1:
                        {
                                //OLED_Clear();
                                OLED_ShowPicture(0,0,128,32,BMP5,1);
                                OLED_ShowString(2,32,"AutoChip-AC781X",16,1);
                                OLED_ShowString(0,48,"qjp1988113 2020/10/20",8,1);

                                OLED_Refresh();
                                //mdelay(500);

                        }
                        break;

                        case 2: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8,0,0,16,1); //钟
                                OLED_ShowChinese(18+8,0,1,16,1);//茗
                                OLED_ShowChinese(36+8,0,2,16,1);//电
                                OLED_ShowChinese(54+8,0,3,16,1);//器
                                OLED_ShowChinese(72+8,0,4,16,1);//科
                                OLED_ShowChinese(90+8,0,5,16,1);//技
                                //                OLED_ShowChinese(108,0,6,16,1);//术
                                OLED_ShowString(0,16,"ZhongMinElectric.Com",8,1);
                                OLED_ShowString(4,32,"JiangShu ChangZhou",8,1);
                                OLED_ShowString(0,48,"ASCII:",16,1);
                                OLED_ShowString(63,48,"CODE:",16,1);
                                OLED_ShowChar(48,48,t,16,1);//显示ASCII字符
                                t++;
                                if(t>'~')t=' ';
                                OLED_ShowNum(103,48,t,3,16,1);
                                OLED_Refresh();
                                mdelay(50);
                                //mdelay(500);

                        }
                        break;

                        case 3:
                        {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16,1);  //16*16 中
                                OLED_ShowChinese(16,0,0,24,1); //24*24 中
                                OLED_ShowChinese(24,20,0,32,1);//32*32 中
                                OLED_ShowChinese(64,0,0,64,1); //64*64 中
                                OLED_Refresh();
                                //mdelay(500);
                        }
                        break;

                        case 4: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ABC",8,1);//6*8 “ABC”
                                OLED_ShowString(0,8,"ABC",12,1);//6*12 “ABC”
                                OLED_ShowString(0,20,"ABC",16,1);//8*16 “ABC”
                                OLED_ShowString(0,36,"ABC",24,1);//12*24 “ABC”
                                OLED_Refresh();
                                //mdelay(500);
                        }
                        break;
                        default:break;
                }

        }
}

按K6键可以切换不同的界面,长按K7可以暂停,再次按继续。
编译,下载,运行,现象如下:

网友A:
谢谢分享【I2C2驱动ole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