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这个电路用陶瓷电容和用薄膜电容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0-21):
这个电路用陶瓷电容和用薄膜电容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实验过吗?有区别吗?

网友B:
就温漂而言:独石为正温系数+130 左右, CBB 为负温系数-230 , 用适当比例并联使用,可使温漂降到很小。
独石即多层瓷介电容,CBB即为薄膜电容.

网友C:
那要看输入信号和设计要求了,仅看电路,只是元件特性的差别,主要包括频率特性和温度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