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CH579 USB端点发送数据问题

楼主(2020-10-21):
       在调用下面这个函数(DevEP1_IN_Deal())时,程序应该是会在下个循环把缓冲区里的数据发送出去,但如果我要实现调用这个函数时就立刻执行USB发送数据的操作需要增加哪条语句?

网友A:
USB的通信都是由主机发起的,主机发送IN包,设备才可以上传数据,设备是无法主动上传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通信都是由主机发起的,主机发送IN包,设备才可以上传数据,设备是无法主动上传数据的 ...

主机已发IN包了,我想知道该如何立刻应答数据包?而不是下个循环才发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机已发IN包了,我想知道该如何立刻应答数据包?而不是下个循环才发送

不明白您说的下个循环发送的概念。
设备收到IN包后,硬件判断USB端点CTRL的状态是否为ACK,RB_UIF_TRANSFER位是否为0(使能RB_UC_INT_BUSY位,默认初始化都使能该位),两个条件都满足时,硬件控制自动发送缓冲区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您说的下个循环发送的概念。
设备收到IN包后,硬件判断USB端点CTRL的状态是否为ACK,RB_UIF_TRANSF ...

我说的下个循环指的是 下个主循环。
我想要实现的效果时在USB_DevTransProcess()中断里接收到上位机发出的OUT;
在 case UIS_TOKEN_OUT | 2:里检查上位机下发的指令;
检测到指令后跳转到Boot区域执行在线升级程序,我想在跳转之前就应答发送IN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下个循环指的是 下个主循环。
我想要实现的效果时在USB_DevTransProcess()中断里接收到上位机发 ...

您好,方便的话电话沟通:025-52635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