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THUB访问方法有人知道吗

楼主(2020-10-21):
(无正文)

网友A:
最近被屏蔽了,没法访问GITHUB下载源码了

可通过修改host文件实现访问
先要查询服务器的IP
分别访问下面两个网址,查询相关IP
http://github.com.ipaddress.com/

http://github.global.ssl.fastly.net.ipaddress.com/
然后在host增加以下内容
#github
140.82.112.4 github.com
199.232.69.194 github.global.ssl.fastly.net
对应的IP为上面两个访问后查询得到的IP

host位置为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发新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