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GITHUB资源访问方法

楼主(2020-10-21):
最近被屏蔽了,没法访问GITHUB下载源码了

可通过修改host文件实现访问
先要查询服务器的IP
分别访问下面两个网址,查询相关IP
  1. http://github.com.ipaddress.com/

  2. http://github.global.ssl.fastly.net.ipaddress.com/
然后在host增加以下内容
  1. #github
  2. 140.82.112.4 github.com
  3. 199.232.69.194 github.global.ssl.fastly.net
对应的IP为上面两个访问后查询得到的IP

host位置为
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网友A:
我访问正常的噢。你们怎么会屏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访问正常的噢。你们怎么会屏蔽呢

不知道,不过我已经找到解决思路了,现在任何外网都可以访问了。

网友B:
我这里也正常

楼主:
看来我公司网络的问题,以前是访问特别慢,现在是直接访问都是无法打开了。用了上面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C:
我从7月开始就不能用了, 只能访问表面的页面, git就失败(偶尔还能成功).被迫转到gitee上.

网友B:
现在我这里也无法访问了,地震余波波及到我这里了

网友D:
我是正常访问锝

网友D:
可能是公司有屏蔽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