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luxdb基本操作

楼主(2020-10-21):
名词解释  在具体的讲解influxdb的相关操作之前先说说influxdb的一些专有名词,这些名词代表什么。
influxDB名词
database:数据库;
measurement:数据库中的表;
points:表里面的一行数据。

  influxDB中独有的一些概念
Point由 时间戳(time)、 数据(field)和 标签(tags)组成。

time:每条数据记录的时间,也是数据库自动生成的主索引;
fields:各种记录的值;
tags:各种有索引的属性。

还有一个重要的名词:

series

  所有在数据库中的数据,都需要通过图表来表示,series表示这个表里面的所有的数据可以在图标上画成几条线(注:线条的个数由tags排列组合计算出来)
  举个简单的小例子:
  有以下数据:

它的series为:

楼主:
influxDB基本操作
数据库与表的操作  可以直接在web管理页面做操作,当然也可以命令行。

    #创建数据库
    create database "db_name"

    #显示所有的数据库
    show databases

    #删除数据库
    drop database "db_name"

    #使用数据库
    use db_name

    #显示该数据库中所有的表
    show measurements

    #创建表,直接在插入数据的时候指定表名
    insert test,host=127.0.0.1,monitor_name=test count=1

    #删除表
    drop measurement "measurement_name"

  向数据库中插入数据。

通过命令行
insert stat,host=127.0.0.1,monitor_name=test count=10

通过http接口
curl -i -XPOST 'http://127.0.0.1:8086/write?db=test' --data-binary 'test,host=127.0.0.1,monitor_name=test count=1'

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观察到插入的数据的格式貌似比较奇怪,这是因为influxDB存储数据采用的是Line Protocol格式。那么何谓Line Protoco格式?
  Line Protocol格式:写入数据库的Point的固定格式。

  在上面的两种插入数据的方法中都有这样的一部分:
test,host=127.0.0.1,monitor_name=test count=1

其中:

  • test:表名;
  • host=127.0.0.1,monitor_name=test:tag;
  • count=1:field

相对此格式有详细的了解参见 官方文档

  查询数据库中的数据。

  • 通过命令行

> use test
Using database test
> select * from test order by time desc

通过http接口

curl -G 'http://localhost:8086/query?pretty=true' --data-urlencode "db=test" --data-urlencode "q=select * from test order by time desc"
influxDB是支持类sql语句的,具体的查询语法都差不多,这里就不再做详细的赘述了。

楼主:
数据保存策略(Retention Policies)  influxDB是没有提供直接删除数据记录的方法,但是提供数据保存策略,主要用于指定数据保留时间,超过指定时间,就删除这部分数据。

  • 查看当前数据库Retention Policies

show retention policies on "db_name"

创建新的Retention Policies
create retention policy "rp_name" on "db_name" duration 3w replication 1 default

    • rp_name:策略名
    • db_name:具体的数据库名
    • 3w:保存3周,3周之前的数据将被删除,influxdb具有各种事件参数,比如:h(小时),d(天),w(星期)
    • replication 1:副本个数,一般为1就可以了
    • default:设置为默认策略

  • 修改Retention Policies

alter retention policy "rp_name" on "db_name" duration 30d default
删除Retention Policies
drop retention policy "rp_name"

楼主:
连续查询(Continous Queries)  当数据超过保存策略里指定的时间之后就会被删除,但是这时候可能并不想数据被完全删掉,怎么办?
  influxdb提供了联系查询,可以做数据统计采样。

  • 查看数据库的Continous Queries

show continuous queries

创建新的Continous Queries

create continous query cq_name on db_name begin select sum(count) into new_table_name from table_name group by time(30m) end

    • cq_name:连续查询名字
    • db_name:数据库名字
    • sum(count):计算总和
    • table_name:当前表名
    • new_table_name:存新的数据的表名
    • 30m:时间间隔为30分钟

  • 删除Continous Queries

drop continous query cp_name on db_name

楼主:
用户管理   可以直接在web管理页面做操作,也可以命令行。

#显示用户
show users

#创建用户
create user "username" with password 'password'

#创建管理员权限用户
create user "username" with password 'password' with all privileges

#删除用户
drop user "user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