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到达不了最高转速,只有最高转速的一半是...

楼主(2020-10-21):
目前单片机引脚采用上桥臂PWM下桥臂ON/OFF的方式直接控制三个半桥的mos管,【半桥.png】图片中是其中的一个半桥,采用三个这样的来驱动无刷直流电机,【mos波形.jpg】中1 2 3通道分别测的是U V W三个的pmos栅极的波形,4通道测得是单片机引脚输出的驱动U相nmos的波形。
【mos输出波形.jpg】是测的当U V W三相AT输入的波形占空比分别是100%的时候U V W三相pmos漏极输出的波形。【mos波形.jpg】和【mos输出波形.jpg】是不对应的,【mos波形.jpg】是上桥pwm占空比是50%的时候测得的pmos栅极的波形,【mos输出波形.jpg】是占空比是100%的时候测得的pmos漏极输出的波形。
目前遇到的问题主要是无刷直流电机到达不了最高转速,只有最高转速的一半,当驱动pmos的波形占空比给100%的时候,用万用表测得的pmos漏极电压只有18V,想问一下如果电机转到最高转速,三个pmos漏极用万用表测得的电压正常应该是多少?是36V还是18V?

电压不够,厂家说的36V我们以为额定电压是36V,结果是每一相的平均电压要是36V ,emmmm,开始改驱动电路了

网友A:
频率多高?看起来PMOS栅极有PWM但输出是平的,奇怪。
要不还是加驱动芯片吧。

@幸福白米饭 :有负载?当然转速会降低,轴承磨擦也是一种负载。 电调换相时机也会影响转速。
@LcwSwust :所以说占空比是100%的话,正常就应该是18V,但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到不了电机的最高转速4000,只能到一半1900,是因为电机的力矩大了,所以导致电机的换相慢吗?
@幸福白米饭 :哦,那就没问题了,你看最大占空比的时候每只PMOS总不能一直导通吧,平均来看就是50%的占空比,所以万用表测电压只有18V,正常。
就是那两个示波器的波形不是对应起来的,一个占空比差不多是50%,就是那个pmos栅极控制的那个,一个是100%,贴上那个50%的图主要是想体现自己控制mos管的逻辑
因为我的pwm占空比是100%的 所以pmos输出漏极导通的时候一直是高
从波形看,1900R/min的时候换相频率是143hz

网友B:
转速与频率有关,与占空比无关吧。

就是凭PWM调节电压来调节电磁转距达到调速的目的。
不是吧,这是无刷电机,不是异步电机,无刷电机就是直流电机的变种。

网友C:
确定下磁极数量, 转速跟磁铁的磁极数量有关, 磁极数量多一倍, 转速就会降低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