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位段的操作

楼主(2020-10-21):
有时候为了方便读取某个寄存器的某些位段,可以将其定义为联合体。将位段作为结构体,与寄存器进行联合。
void test7(void)
{
        typedef union
        {
            unsigned int allBits;
            struct
            {
                unsigned a :4;
                unsigned b :4;
                unsigned c :4;
                unsigned d :4;

            };
        }Sta;
        Sta ss;
        ss.allBits=0x1234;
        printf("0x%x\n",ss.allBits);
//主意a是低4位,b是高4位
        ss.a=0x1;
        ss.b=0x2;
        ss.c=0x03;
        ss.d=0x04;
        printf("0x%x\n",ss.allBits);

}

楼主:
刚才从某个大佬那学到的。分享过来。

网友A:
位段, 这个功能在初步弱化,  由于编译器的支持太弱,  现在到处都称不推荐采用.
其实用好了, 还是有些优势的.

网友B:
还能这么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位段, 这个功能在初步弱化,  由于编译器的支持太弱,  现在到处都称不推荐采用.
其实用好了, 还是有些优势 ...

是的,我看很多单片机厂家的头文件有出现这个概念的

网友C:
这个概念是大致相同的。

网友D:
还是挺有用的。

网友A:
硬件库里大量的寄存器位操作,  也没有看到库里使用 位段 来处理

网友E:
用联合体会不会有隐患啊

网友F:
这样处理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G:
会不会出现操作失误读取错误数据的情况呢

网友H:
用这种形式 会不会占用太多资源呢

网友I:
不错的办法 可以试试看

楼主(2020-11-24):
引用 网友H:
用这种形式 会不会占用太多资源呢

这种方法是节约资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出现操作失误读取错误数据的情况呢

不会的,怎么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处理的优势是什么

方便对位的操作。

网友J:
没觉得好在哪里

楼主:
很多厂家的头文件都有这种应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很多厂家的头文件都有这种应用。

知道
我是说没觉得好在哪里。

网友K:
会出现操作失误读取错误数据的情况不?看不上感觉不错

网友L:
先记录一下,然后学习一下,最后了解一下,哈哈。

网友M:
位操作确实很方便,但是说实话,除了51,其他芯片都不支持,慢慢的弱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先记录一下,然后学习一下,最后了解一下,哈哈。

这个操作绝对可以优化你的程序,特别是有位操作的,比如某个字节分成若干的个变量,用位段就不需要再用移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位操作确实很方便,但是说实话,除了51,其他芯片都不支持,慢慢的弱化了。 ...

是位段操作,不是针对IO口的位操作,这个是C语言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