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请教 LDO 5V输出端有10ns左右 最高到10V的振荡波形,怎么消除

楼主(2020-10-21):
在25V电池上电时,LDO 5V输出端有10ns左右 最高到10V的振荡波形,想请教各位大佬怎么消除掉
工作电流30MA左右,
尝试过,串电阻,串磁珠,串电感,增加输出端的电容,并联5V ESD管子,并联RC吸收电路 都没有什么改善,各位大佬有什么方法消除

网友A:
你LDO型号是啥?

楼主:
LDO 有推荐的不 我用的是SOT89封装的,要耐压35V左右,至于并TVS管并过一个GBLC05C ,但没什么效果

楼主:
5V 有供单片机,主要是担心单片机扛不住,有损坏的风险

网友B:
先排除测量问题,比如探头使用接地弹簧。
然后,用7805或1117试试.
若确定是LDO受电压冲击影响,那就减小冲击,如电源输入串NTC,或换个反应快些的LDO。
还要排查一下是不是冲击电流在PCB引线上有较大的压降,因为引线有电阻、电感。

网友C:
HX6203的输入电压是9-14V,你的25V是加到哪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X6203的输入电压是9-14V,你的25V是加到哪里来的?

我用的是耐压35V的

楼主:
今天用接地弹簧测试,发现振荡波形小了很多,最大约5.7V,2ns尖峰,单片机这样应该能够扛得住了,看来是测试点的引线长了引入的,这是用接地弹簧测试的图

网友D:
确定示波器经过了隔离变压器的?如果没有隔离变压器有可能是从电网引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定示波器经过了隔离变压器的?如果没有隔离变压器有可能是从电网引入的干扰。 ...

示波器是直接接市电220V的

示波器确实要买个隔离变压器隔离,效果会相差较大。市电地线上的干扰波幅很大的,我以前测试过公司的不同位置点的地线高的有60V峰值,低的也有5V左右,有次同事没有插上隔离变压器直接示波器测试造成产品损坏。

网友E:
GND 地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