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微带阵列天线PCB

楼主(2020-10-21):
各位大佬,有没有了解或做过定向微带阵列天线PCB的?
最近我司做的一款天线PCB,之前打样性能很好,但是最近返单做的性能很差没有达到要求。我们的制板要求,要求了板材型号、介电常数、铜厚等影响的性能的参数。虽然板厂回复是板材型号、介电常数、及工艺都没有变。但是我们分析是介电常差异太大导致的(现在也在想办法测量介电常数)。

所以请教一下:1、成品板材的介电常数能测出来嘛?铜及绿油等成品是不是影响测量结果(目前了解到的是有影响)?
2、同一型号的PCB板材的介电常数是一个固定值?还是一个范围值?一般是多大范围的?不同型号的是不是不一样? 而且每批次是不是也都不一样的?
3、这种PCB一般要求板厂控制 哪个参数的(介电常数?阻抗?或是其他),来避免生产因素或公差影响性能呢?

tyw
1. 把天线做成独立模块. 2. 用高一档次材料做,可绕开很多麻烦.

网友A:
你必须指定PCB板材供应商和具体型号,工艺、阻焊剂等也必须前后一致。一般的中小PCB厂根本就没有控制介电参数的能力,只能从原材料的把关上下功夫。

网友B:
外加工的质量控制是比较难的,需要有一套方法。
影响楼主产品质量的因数主要是:PCB板厂自己不生产任何原材料,他们也是从市场采购的,所以你的产品的质量牵涉到第三方第四方,要完全把控几乎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吧,即使你指定PCB板材的供应商,型号,但是PCB的供应商为了降低成本,可能调整了某个原材料的型号或供应商,结果PCB板材的参数就变了,但是用户无法知晓,究竟哪个参数受到影响,对非专业的公司也无法测量,所以对楼主而言,想控制原材料的品质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从实际出发,楼主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每次下单前先打样,让PCB板厂留足当前批次的板材,测试合格再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加工的质量控制是比较难的,需要有一套方法。
影响楼主产品质量的因数主要是:PCB板厂自己不生产任何原材 ...

谢谢!现在正在评估 阻抗的性能对影响有多大,看能否通过控制阻抗来控制。没办法的话就只能用你所说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指定PCB板材供应商和具体型号,工艺、阻焊剂等也必须前后一致。一般的中小PCB厂根本就没有控制介电参 ...

现在就是要去具体型号、介电常数、工艺等参数一致的,但是问了几个板厂,回复都是介电常数都无法保证不同批次的板厂介电常数一致(都只是在一定范围值内而已)。

世上没有绝对,但优质产品足以保证参数离散性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具体可以看规格书。所以你要指定质量、参数稳定的主流厂商的板材才行。

楼主:
这就是两批次的芯板颜色
其实现在主要不是纠结这个是不是换了板材(毕竟后期不考虑合作了),
现在主要是想确定:
1、同型号的板材介电常数是不是一个固定值?还是范围值?(咨询了几家板厂,有说是固定的,也有说在一定范围的)。
2、如果是范围值,那这种定向微带阵列天线PCB 要如何才能保证性能?(毕竟介电常数影响较大)

很显然,PCB厂家根本就是乱用板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介电常数误差不小,记得大约有+-30%,加上贴片电感电容误差,因此你要想办法透过电路结构, 去压低Q值(Q ...

我们这是微带阵列天线PCB(就是整个PCB作为一个天线,只焊一个SMA头器件),所以没办法调整电路。

tyw
现在用的什么材料?级别再升一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这是微带阵列天线PCB(就是整个PCB作为一个天线,只焊一个SMA头器件),所以没办法调整电路。 ...

〓◆ 天线制作相关专辑 57册 272M ◆〓 , 2015端午礼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 天线制作相关专辑 57册 272M ◆〓 , 2015端午礼包

谢谢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