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复位的原理说明

楼主(2020-10-21):
       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使单片机进入复位状态。通过复位操作可以完成单片机的初始化,也可使处于死机状态下的单片机程序重新开始运行。

  单片机复位的原理是,在时钟电路开始工作后,在单片机的RST复位引脚施加24个以上的时钟振荡脉冲的高电平,单片机便可以实现复位。当RST引脚从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后,单片机便从0000H地址开始执行程序。

  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可以有上电复位、手动加上电复位、看门狗复位以及一些复杂的复位电路。在实际应用中,一般采用外部复位电路来进行单片机复位。此时,在RST引脚保持10ms以上的高电平即可保证单片机能够可靠地复位。

  最典型的上电复位电路如图1所示,其基本原理是利用RC电路的充放电效应。当单片机上电的时候,复位电路通过电容加载RST引脚一个短暂的高电平信号,这个高电平信号随着电容的充电而逐渐降低,这个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和RC电路的充放电时间有关。用户在使用时,需要选择合适的电容和电阻来使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大于单片机的复位时间。

图1 上电复位电路

  在实际应用的电路中经常需要手工复位,因此使用最多的便是既可以手动复位又可以上电复位的电路,如图2所示。上电复位部分的原理同样是RC电路的充放电效应。当按下复位开关的时候,VCC通过一个电阻之间连接到RST引脚,给RST一个高电平,按键松开的时候,RST引脚恢复为低电平,从而完成复位。

图2 手动加上电复位电路

  在一些复杂的单片机系统中,还经常用到定时监视器复位,它采用单片机内部的看门狗来实现复位操作。应用程序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外界的干扰而进入非正常工作状态时,WDT定时计数器产生溢出信号,复位单片机,重新恢复正常运行。对于自身不带看门狗WDT功能的单片机,可以采用专门的复位电路芯片来实现。

网友A:
最外围最浅显的分析

网友B:
其实不光是单片机 所有的都是这个道理

网友C:
阻容如何进行匹配呢

网友D:
每个型号的手册上基本上这部分的电路都是相同的

网友E:
如果想要延长时间 那么如何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