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关于CC3235SF协议选择

楼主(2020-10-21):
CC3235SF,手册里描述可以支持802.11 b/g.n的协议,默认的是什么协议可是并没找到设置接口,请问一下如何设置协议呢?还有就是在对应的协议下,是否可以自由选择空中速率呢?

网友A:
应该只支持2.4G的我WIFI网络。

网友B:
这是自适应的,就像无线路由器的wifi配置一样,一般不用专门配置,都是自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