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 CC3200 在 hibernate 模式下的 PIN_01 PIN_02

楼主(2020-10-21):
硬件:CC3200-LAUNCHXL
软件:sensor-profile加入3个LED控制,分别是PIN_64,PIN_01,PIN_02。
正常运行模式下3个LED都能控制。进入hibernate PIN_64高阻,PIN_01输出高电平,PIN_02输出高电平。
不是说hibernate 模式下所有GPIO输出高阻吗,是不是我哪里没设置好。请指教

网友A:
模式配置的对吗

网友B:
建议先运行一下这个例程看看:参考下这边的例程:processors.wiki.ti.com/.../CC3200_Hibernate_Application
还有就是要注意io的上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