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做pwm输出时占空比不能变化

楼主(2020-10-21):
最近用stm8s做pwm输出,发现pwm输出频率可调,但占空比设置不了。设置程序如下:
void tim2_init(void)
{
   TIM2_CCMR3=0x38;
   TIM2_EGR = 0x01;
   TIM2_CCR3H=0X01;
   TIM2_CCR3L=0X37;
   TIM2_ARRH=0x03;//
   TIM2_ARRL=0xD0;//
   TIM2_CNTRH=0x00;
   TIM2_CNTRL=0x00;
   TIM2_SR1=TIM2_SR1&0xFE;
   TIM2_CCER2=0X01;
   TIM2_CR1=0X01;
   TIM2_IER=0X00;
}
也就是说设置tim2_arr能改变频率,设置tim2_ccr却改不了占空比,一直都是50%。不知哪项设置有问题还是使用上有什么步骤。

网友A:
修改的方式不对吧

网友B:
这个型号有没有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