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升压电路带不动负载 原因分析

楼主(2020-10-22):
搭了个  自举升压电路驱动NMOS,如下图,电压升起来没毛病但是接上负载NMOS之后电压立刻下降的厉害,负载能力太弱,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下,    具体说明下 R79按照图中接100k的话电压就变成28左右了,换300多k的电阻好点,但是始终到不了预想的值,NMOS虽然打开了,但感觉处于非完全导通状态,电流比较大,觉得不靠谱, 换过C43  C44效果不明显,提高过方波频率,效果也不明显,各位大佬给分析下支个招看看是哪儿出问题了 或者是否有更靠谱的电路指导分享下,小弟感激不尽!!!           后端NMOS的Qg确实有点大,但是我这个NMOS只是作为一个大电流电子开关作用,基本打开就不关闭了,而且后端大功率负载是受控的,可以等NMOS慢慢打开电源正常之后 在工作的

网友A(点评):
将Q18DS短路,去掉Q19就行了

网友A(点评):
同时将R64改小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同意,出问题应该就是R64太大了,基本没有自举的能力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你好,R64比较大为何会影响自举能力, 我的理解是R64仅仅只是给C43的下端提供一个电压值,利用C43电压无法突变的性质来强行抬升C43上端电压, 对后端负载的能量是在Q20导通的的时候C43储存的能量,我这样的理解有什么问题嘛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R64大是相对于负载来说的(R79),就像wh6ic的图,R01/4.7k相对R02/1M;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R64太大,Q20关断后C43下端并不会抬升多少电压,C43放电时由于R64限流了,维持不了负载R79的消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是要用100nF的电容把电荷泵送到1uF(是100nF的十倍),在泵送期间,电容C43的充电由Q20完成,是低阻的,这样充电就很快,而泵送(相当于C43放电)的时候是通过电阻R64的,R64阻值大限制了C43的放电能力。所以按照上面电路图的参数,要给C44泵送电荷,C43=100nF是偏小的,而R64=100K是太大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的核心是要提高C43运送电荷的能力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楼主目的。  前提是 Vout 有对 0V 的负载

网友A(点评):
这个电路的特点是:1. 因为自举升压有个过程,所以有缓启动的效果;2. C02和R02的时间常数为1s,所以关断时间比较长,应该会大于2s,这点需要注意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的点评 我正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楼主目的。  前提是 Vout 有对 0V 的负载

感谢wh6ic的指导,我原来的电路放了个AO3401的pmos和Q19有点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确实没必要,但是您的图原理上似乎和我短路AO3401去掉R61,R62, Q19,R63一样,当然电阻配置不太一样 ,还有就是升压端少了一个1uf的储存能量的电容,这个是不必要的吗?
另外您这个图是不是少了一个稳压管呢,NMOS 的vgs  标称最大一般都是±20v

我明天会试着按你的图搭建一个试一试   最后在请教一下 您说的Vout对0v有负载为什么必须有这个前提呢? 我以前测试的时候VOUT确实没有负载,你VOUT后端放了一个1M的电阻和1uf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点评):
C02就是储能电容,R2是关断时释放C2能量的电阻,此电路要求Vout有负载,是因为上面的电路Vout处于浮空状态,无法形成电流的回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wh6ic的指导,我原来的电路放了个AO3401的pmos和Q19有点脱裤子放屁 多此一举,确实没必要,但是您的图 ...

一、它已经有 24V 了,不需要升压。绝大多数 MOS 管的 Vgs, 10V、20V 甚至 30V,性能基本没有多少区别。刚看了主MOS的资料,Vgs不能大于 20V,需要降压。
二、我看到 一楼 图片上的 稳压管 标有 36V,主观上就 忽略了 Vgs 耐压这个问题,可以将 D01 改为反相的 5 ~ 15V 稳压管,或者在 1M 电阻处并联一粒合适的稳压管
三、Vout 后面的 1uF 是解决 5KHz 脉冲 高电平时 D02 截止,导致 MOS 管电压跌落,1M 电阻解决断电后 Vgs 上的残压
四、负载问题也可以解决: C02、R02 不接Vout,转接 0V ,此时就空载也没有问题了,接 Vout 略好一点点,其实也无所谓。

网友A(点评):
升压是需要的,因为Q1是NMOS,不是PMOS,如果是PMOS,升压确实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它已经有 24V 了,不需要升压。绝大多数 MOS 管的 Vgs, 10V、20V 甚至 30V,性能基本没有多少区别。 ...

Q二、我看到 一楼 图片上的 稳压管 标有 36V,主观上就 忽略了 Vgs 耐压这个问题,可以将 D01 改为反相的 5 ~ 15V 稳压管,或者在 1M 电阻处并联一粒合适的稳压管
A 稳压管确实是36v的,但正是因为担心VGS电压超过±20v,才放的对地36v稳压的管子,由于都是参考地,相当于vg是36v,vs是24v,所以VGS是36-24=12v<20v,请问下这样不对吗?当然您直接在NMOS的GS之间并一个稳压管子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A:
R79与C44的时间常数为0.1s,我个人觉得比较合适,沙发的电路,这个时间常数是1s,感觉太大了。虽然时间常数小,关断的时间短,但是相应地,R79消耗的电能也大,C44维持电压稳定的能力就下降了,这时需要C43提供较强的运送电荷的能力。
提高C43运送电荷的能力有三个措施:1. 加大C43的容值;2. 减小R64的阻值;3. 提高方波的频率

网友A:
楼主小哥哥,自举电路是电荷搬运电路,搬运过程是通过电容的充放电实现的,不能按电容二端电压不能突变来理解,不能突变不是说电压不能变不会变,而是说电容二端的电压变化是需要时间的,不能实现阶跃式的跳变,而变化所需的时间是与电容所在回路的时间常数相关的。

通过这个帖子,相信你会把电容的本质及工作原理深深地印刻在你的脑海里,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了。如果还是不理解,请复习RC充放电过程的图示和充放电的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小哥哥,自举电路是电荷搬运电路,搬运过程是通过电容的充放电实现的,不能按电容二端电压不能突变来理 ...

非常感谢zlf1208的指导,  您对这个电路的点评中说 :“而泵送(相当于C43放电)的时候是通过电阻R64的,R64阻值大限制了C43的放电能力。所以按照上面电路图的参数,要给C44泵送电荷,C43=100nF是偏小的,而R64=100K是太大了 ” 此处,C43放电过程为何是通过电阻R64而不是直接给C44充电呢? 若其放电过程是经过R64的,那按照电路图,由于C43放电时 Q18处于关闭状态此时R64又是通过那个回路让C43放电呢? 当然这也可能就是这个电路有问题,导致带负载能力太弱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zlf1208的指导,  您对这个电路的点评中说 :“而泵送(相当于C43放电)的时候是通过电阻R64的,R ...

电流流入电容是充电,流出电容是放电。充电储存电荷,放电送出电荷。充电和放电的基本条件是电容必须和相关电路形成回路,电荷才能移动,请特别注意,决定充放电状态的是电势的高低,电荷总是从高电势流向低电势。当Q20导通时,是C43的充电过程,其电流通路是:V24->D1->C43->Q20->GND;Q20截止时,是C43的放电过程,电流的通路是:V24->R64->C43->D26->C44->GND。充电时Q20导通,等效于一个毫欧级别的电阻(假定50mho),放电时,R64=100K,100K/50mho=200000,所以充放电的能力相差200万倍(这么说不是特别严谨,只是给一个概念性的估算),这就是为什么说R64太大的原因,当然R64也不能太小,因为Q20导通时,R64直接接到GND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zlf1208的指导,  您对这个电路的点评中说 :“而泵送(相当于C43放电)的时候是通过电阻R64的,R ...

电容充电时二端的电压升高,放电时二端的电压下降,但是不论充电还是放电,电压都是连续变化的,不能发生阶跃式的突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zlf1208的指导,  您对这个电路的点评中说 :“而泵送(相当于C43放电)的时候是通过电阻R64的,R ...

在设计电路时,每选用一个元件,都要对这个元件的特性有充分的认识,我相信在这个论坛里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电容,不明白它是什么,怎么可能用好用对?!

电容的定义:单位电势差所含的电荷量。这个定义揭示了电容的本质:储存或释放电荷。

你知道电流是怎么定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计电路时,每选用一个元件,都要对这个元件的特性有充分的认识,我相信在这个论坛里有很多人不知道什 ...

拜谢zlf1208,  感谢您细致的指导,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读过的书一部分还给老师了很可悲,但更可悲的是读了死书,没有结合实际东西,理解不深入 ! 电流的定义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单位时间内移动的电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