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link的rst是不是没用?外部供电rst要手工吗

楼主(2020-10-22):
hclink这里设置外部供电,rst不是下载时候hclink自动拉低的吗?试了几个选项,只有选上电复位,仿真器供电才能下载,否则找不到芯片。

楼主:
hclink输出的电压偏低不少。外部供电又不好下载。。。是003的sdk 是不是精简掉了?

网友A:
不一定的吧

网友A:
之前配置好java环境变量了吗?

网友B:
上电复位没毛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复位没毛病啊。

我说的是外部供电。上电复位当然没毛病。那个rst线接不接都一个样。

网友C(2020-11-26):
应该是和不同的ISP都有关系的,HC-link的这个设置确实是有点不方便的。

网友D:
和不同的ISP都有关系吧

网友E:
你能用就行了,还非要纠结为什么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