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知识点:LC滤波器中的电感和电容放置位置原则

楼主(2020-10-22):
如果电路中只有一个储能元件,那么所能提供一种形状的频率特性曲线,-20dB/dec的最大插入损耗,这个值与储能元件的值无关。
如果想增加插入损耗,那么只能再增加电感或电容,有序的排列组合,可以提供-20N dB/dec的衰减,这里的N为有效储能元件数。

此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出现了,电感或电容该怎么放?放哪儿呢???

放置位置的依据,是看信号源和负载的阻抗的大小,也就是下图中的Rs和RL的大小。

放置原则是:电感放低阻处,电容放高阻处。
这样才能有效滤波。

根据这个原则,可以想象,如果信号源和负载都是高阻,那么3阶以及3阶以内的LC滤波器,有两种可能:

一阶电路:

三阶电路:

如果信号源是高阻,负载是低阻,那么只能使用L型滤波器:

如果信号源和负载都是低阻,那么只能使用T型滤波器:

对于其它情形,如信号源是低阻,负载是高阻,可以以此类推。

这就是最优网络安置方法和原则。

网友A(2020-12-07):
这贴两位大神都出现了O(∩_∩)O。
“如果信号源是高阻,负载是低阻,那么只能使用L型滤波器”这张图和一般模电书上的LC滤波器相反,是不是因为模电书上默认输入低阻而输入高阻有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贴两位大神都出现了O(∩_∩)O。
“如果信号源是高阻,负载是低阻,那么只能使用L型滤波器”这张图和一般 ...

不要背书,稍微理解一下RC/RL/RLC的低通特性,就能理解为何要这样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