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一款近距离的无线通讯方案

楼主(2020-10-22):
要求通讯距离0.5米 5米  3米 可调节,考虑过NRF24L01加衰减器,发现这个距离误差比较大,几乎达到了20%,
坛子里的兄弟们,有没有好的思路推荐???

网友A:
125KHZ左右才能做到,汽车PEPS就是,可以判断到1CM精度,频率越高越做不到

网友B:
请问是什么应用呀?不知道合不合适

网友C:
应该是防丢器

网友D:
去找UWB芯片

网友E(2020-11-30):
测距后选择 是否通信就行了。为什么要分几种呢? 蓝牙测距应该都是很成熟的技术了。

网友F:
关键看用途、通迅速率的要求等,严格要求短距的通迅范围,2.4G的可不行,甚至一般的高频无线通迅信道都不行,制造离散性就没法控制。

网友G(2021-01-03):
125KHZ的功耗估计比较大,直观感觉UWB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