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机电流采集

楼主(2020-10-22):
原理是电机转动电流采样,电流值超设置值停止电机转动。如图,电机工作电压是外部输入的12V电源,参考地是GND,该电源通过两个DC-DC隔离模块分别产生R12V隔离电压和5VCC隔离电压,MGND是5VCC参考地。R12V供继电器线圈使用,5VCC供运放,单片机、其他单片机外围电路使用,AD输入到单片机AD输入口供单片机AD部分采样。大家帮分析下该电路可行吗?谢谢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下可行不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下可行不可行?

为什么要搞两个adc,两个采样电阻?一个就行了。

网友A:
可以参考汽车电动窗的,四个继电器成本有点高,两个继电器就能实现正反转。

@戈卫东 :多组触点,单继电器应该可以。汽车上没人这么用
@叶春勇 :不是一个线圈控制几组触点么?
@戈卫东 :我们这边汽车都是用两个并在一起的继电器,继电器厂家有专门型号。单继电器没试过。
两个继电器是因为控制点有两个。双刀双掷继电器一个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搞两个adc,两个采样电阻?一个就行了。

谢谢! 有道理

网友B:
只是个跟随器,  使用起来, 应该采用放大电路更好,  降低损耗, 提高信号幅度便于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个跟随器,  使用起来, 应该采用放大电路更好,  降低损耗, 提高信号幅度便于检测 ...

谢谢

楼主:
现在发现。电路不对。采样电阻的是GND参考地电压值,而运放是MGND供电电压地,也是跟单片同地,两者地是隔离开的,这样AD采样无法采集吧?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A:
是的,gnd与mgnd串联0欧电阻,或用差分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gnd与mgnd串联0欧电阻,或用差分运放

如果用差分方式。会不会没有起到隔离作用,因为以GND参考电压还是加到由MGND的运放上?如果使用0欧电阻有无真正两电源起到隔离作用?GND和MGND的隔离是目的的防止电机工作影响MCU工作

网友A:
纯隔离方案呀,你准备用amc1200这种隔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隔离方案呀,你准备用amc1200这种隔离吗?

主要目的是防止电机干扰MCU工作,还没有实验,不知道使用一般差分方式,能否防止电机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目的是防止电机干扰MCU工作,还没有实验,不知道使用一般差分方式,能否防止电机干扰? ...

一般量不大的东西,用隔离方案,别折腾。
你既然能想到电机的干扰,你也有工程实践和教训。
也不要有负担,觉得很low。
电机根据我的经验,启动电流贼大,还要考虑堵转,电流大点,还要考虑贴片mos发热情况,电机不同普通感性负载,关闭电机,转子携带的机械能,不做好措施,很容易搞出一堆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量不大的东西,用隔离方案,别折腾。
你既然能想到电机的干扰,你也有工程实践和教训。
也不要有负担 ...

谢谢春老师!"启动电流很大"?电路正常工作电流不超过6A ,你说启动电流能超正常使用电流几倍?知道电机堵转时电流很大,读取电流值目的是检测电机已到行程或堵转及时给电机断电。你说的MOS管发热,使用继电器应该没有这情况吧?你说的对,关闭电机那时有机械能,还得有释放回路,在四个继电器的触点并上释放二极管,这样能否释放电机关闭时刻的机械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供电回路中的继电器触点,不可直接电容,电容得有串联适当电阻,不是控制大大直流电流的触点不需并联R ...

谢谢king5555,在继电器触点上并电容,纯粹是看网上资料说的消弧,也没有实验是否正确?也处于自己理解,继电器在频繁的开关状态下,触点在释放和闭合时有电弧也有可能。电机正常工作电流不超6A ,在启动和关闭时刻可能电流很大,具体多大还没有实验。为了消弧是否要触点纯并电容还是并(电容和电阻串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春老师!"启动电流很大"?电路正常工作电流不超过6A ,你说启动电流能超正常使用电流几倍?知道电机堵 ...

风机负载或泵负载,正常运行10A,启动电流有60A。2-5倍额定电流
汽车上的两继电器控制正反转,电机停止时,线圈是导通的(线圈两头同时接负或接正)。你用四个继电器,你也得做相同的事情。
汽车上的直流电机,一般都有一个双向tvs管。不知道你的电机内部是否有TVS管,如果没有一定要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量不大的东西,用隔离方案,别折腾。
你既然能想到电机的干扰,你也有工程实践和教训。
也不要有负担 ...

叶老师,问题还没有明确解决,是控制天窗和车门是12V系统,你说的用2个继电器,你说的对采纳。采样电流要不要纯隔离呢?没有把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叶老师,问题还没有明确解决,是控制天窗和车门是12V系统,你说的用2个继电器,你说的对采纳。采样电流要 ...

不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