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无线通信需要同步?

楼主(2020-10-22):
1、为什么无线通信网络需要同步?
无线网络是由一个一个的基*组成的。单个基*的覆盖范围和容量有限,因此基*间需要进行各种信令交互来实现小区选择,重选,切换,负荷均衡,干扰协同等复杂的操作。
各个基*要交互信息,除了信令能互相理解之外,还需要步调一致,准确知道对方目前的状态,预知下一个时刻将要发生的动作,才能配合默契。
我们以5G为例,在TDD模式下,时间是用来区分上下行的,基*间需要严格步调一致。如果相邻基*没有采用相同的时间基准,一个正在进行下行发射,另一个却在进行上行接收,发射基*的信号会进入接收基*,从而产生强烈干扰,系统完全无法运转。
2、什么是频率同步和相位同步?
同步,从字面意思上看,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随时间变化的量在变化过程中保持一定的相对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的相对关系呢?一般根据关系的紧密程度分为“频率同步”和“相位同步”这两个级别。
频率同步是指两个基*的时钟的变化频率一致,而相位则不一定一致,可以保持相对固定的差值
假设两个基*内部各有一个钟表,在某一时刻,表A指示的时间是12:15,表B指示的时间为11:45,很显然,他们的时间相差30分钟,也就是相位不同;在下一时刻,表A指示的时间是12:25,表B指示的时间是11:55,它们虽相位不同,但时间差还是30分钟。如果在其他时刻这两个表的时间始终相差30分钟的话,就可以认为它们走的快慢一致,是频率同步的。
相位同步是指两个基*的时钟的相位始终保持一致。
还以表A和表B为例,在相位同步下,它们每时每刻指示的时间都是一模一样的,不但要走得快慢一样,还不允许有任何时间差。因此,相位同步也叫做“时间同步”。
3、不同的网络制式,对于同步精度的需求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无线制式,对于频率同步和相位同步有着不同的要求,如下表所示。
总体来看,使用FDD双工方式的技术,比如2G中的GSM,3G的WCDMA,以及4G的LTE FDD都只需要频率同步,精度为0.05ppm(或者50ppb);而使用TDD双工方式的技术,比如3G的TD- SCDMA,4G的LTE TDD等,则需要更为严格的相位同步,精度一般为±1.5us。
CDMA是个特例,它虽然采用FDD双工方式,但其长短码都是m序列,不同的m序列通过相位来区别,所以各基*需要严格的相位同步。
对于5G来说,双工模式因频段不同而不同,目前以TDD为主,FDD为辅,因此不同基*间也需要相位同步。其基本的业务的同步精度需求跟4G基本相同。
但5G的一些高级功能还可能需要站内各小区间,甚至站间的协同增强,从而使同一个用户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的有源天线单元(AAU)收发,在交叠覆盖区合并多个信号,从而有效提升业务带宽。
这些高级功能对同步精度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其中,多入多出(MIMO)和发射分集技术的时间偏差要求为65ns,对于带内连续载波聚合(CA),低频基*(Sub 6G)时间偏差要求为260ns,高频基*(Above 6G)时间偏差要求为130ns。
另外,5G网络支撑的多种新业务也可能具备高精度同步需求,包括高精度定位业务、高速移动业务覆盖、业务时延精确测量、各种垂直行业应用(如物联网,车联网,智能制造)等。例如,要满足3m的定位精度,要求基*间的空口信号同步偏差为±10ns;要满足m级的定位精度,要求基*间的空口信号同步偏差为±3ns。
综上,高精度相位同步,将成为5G网络施展拳脚的关键基础。

网友A:
最简单的理解,无线通讯就类似单总线通讯,不确认时间(频率或相位)长短就无法知道传输的是0还是1

网友B:
屏蔽的字是zhan吗哈哈哈哈哈 技术的进步就是要往低延迟看齐 以后物联网但凡有点延迟都容易被钻空子

网友C:
是怎么做到预知下一步动作的 没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怎么做到预知下一步动作的 没太懂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类似科普贴,具体原理没做详细的展开

网友D:
低频时间偏差要求为260ns,高频时间偏差要求为130ns。

网友E:
因为无线通讯类似单总线通讯

网友F:
不是面对面 当然就需要同步了

网友G:
必须同时做到频率同步和相位同步吗

网友H:
FDD双工方式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这个帖子是我转的其它地方的,对里面的内容我也没详细研究~

网友I:
看来距离真正的同步还有遥远的距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