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问题的一个小结

楼主(2020-10-22):
《信号与系统》(严格意义上是《信号与线性系统》)的剖析以及相关问题的论述(含一些例子)已经呈现出一些内容,之后还将会继续呈现后续的更多内容。

现在,对之前的论述给个阶段性小结。

楼主:
1)负频率

正负频率是针对复信号而言,因复数域是个二维复平面,所以可有“正反转”,故存在正负频率概念。

这里,不妨给出两段洋人的“反面教材”:

因那仅是“断章”,还不能看出其完整意思。如果书中所说的“负频率”仅仅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些书可以扔了!

楼主:
2)冲激函数

通常冲激函数定义中的所谓“原点无穷大,其它点为零”是不严谨的,甚至可谓是错误的。这个,在相关的逼近函数特性中可以看到。其实,从严谨的数学基础理论也可以得出上述说法的谬误之处。研究冲激函数,必须引入广义函数理论

楼主:
3)ROC

拉普拉斯变换的收敛域(ROC),凡是系统学过相关知识的都该知道。但在此坛,什么玩意儿都可能出现,譬如正反馈运放跟随器,原则上说的是一个东西(收敛概念)。相关问题此坛已有完整论述,感兴趣可以自己查阅。

楼主:
4)特征

信号和系统都可以有其特征,这在全响应分解中就有应用。后续,在系统稳定性理论中,系统特征将是个重要的概念。

如果特征概念都不理解(甚至不知道),那么就别说什么学过《信号与系统》了。

网友A:
人家说实信号,他给你扯犊子扯复信号,难道你语文是跟你师母学的吗??

即便是专门研究负频率意义的**,也是要对信号分类的:

多看点资料吧,复旦大学水货博导教授!

楼主:
5)稳态和暂态

稳态和暂态概念看似很简单,《电路原理》中就有论述,其实并非如此。稳态和暂态涉及到信号和系统的特征,这是《信号与线性系统》中非常重要的概念。

稳态分析是建立在LTI稳定系统基础上的,没了相关基础其分析就不复存在。而通常所见的相量分析就是简谐稳态信号的稳态分析

那个“正反馈运放跟随器”就是在一个不稳定的系统上做了所谓的稳态分析。

楼主:
有人说,《电路原理》乃至《信号与系统》都是本科都学过的东西,这些还能不知道吗?

事实上,知晓者还真不多。

楼主:
之后,关于《信号与线性系统》的剖析还将继续,有更多的相关内容会在此呈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4)特征

信号和系统都可以有其特征,这在全响应分解中就有应用。后续,在系统稳定性理论中,系统特征将是 ...

你跑《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照抄特征的定义,然后据此推定别人没学过《信号与系统》,这样张冠李戴瞎胡闹,要脸吗??

参考文献:HWM大师又串台啦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2674-1-1.html

网友A:
跑概率论中摘抄【频率】的定义,然后和电路中的【频率】定义混为一谈:

无知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居然脸不红、心不跳,还一本正经的【讨论学术】,真是服了!!!!!!!!!!!!!!!!!!!!

用坛主的话说:这是阳春白雪,和尚该刮!!

网友A:
大师把眼睛睁大看清了,电路中的频率定义,和概率论中频率定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网友A:
看到书架上这两本书,替大师发愁:两本书加起来是1700页,几天抄一节,按照这个节奏,这得几年能抄完??哦,不好意思说错了,是【剖析】完!

网友A:
预防性地上个照片,防止一年后大师【剖析】完了,说我们是看他帖子才知道的。

奥本海姆的两本信号与系统,我读过,DSP看的是英文版的。

楼主:
附引相关帖子链接:

剖析《信号与线性系统》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1970-1-1.html?_dsign=81e550db

《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1)——一阶RC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2000-1-1.html?_dsign=25d41039

《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2)——一阶RL电路的全响应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2694-1-1.html?_dsign=30fe775e

《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3)——矩形单脉冲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5196-1-1.html?_dsign=f7a5a478

《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4)——矩形波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5200-1-1.html?_dsign=5d6ff615

《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5)——一阶RC高通频域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4010-1-1.html?_dsign=e80c0f20

《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6)——一阶RC高通电路拉普拉斯变换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4632-1-1.html?_dsign=9c840cda

《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7)——陷波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5332-1-1.html?_dsign=a074705e

《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8)——RLC带通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6850-1-1.html?_dsign=cd472772

《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9)——一个特别例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7958-1-1.html?_dsign=eff3a3ff

《信号与线性系统》例子(9)——一个特别例子(续)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8486-1-1.html?_dsign=1f2dcb75

《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1)——负频率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5816-1-1.html?_dsign=01f7255b

《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2)——端口线性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6490-1-1.html?_dsign=8dab6a23

《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3)——信号相等
https://bbs.21ic.com/icview-3029108-1-1.html?_dsign=a6bd6ba3

《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4)——移频和混频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2934-1-1.html?_dsign=7a614c10

《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5)——采样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3790-1-1.html?_dsign=b9959e6f

《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6)——ROC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4674-1-1.html?_dsign=adeee205

《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7)——特征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5330-1-1.html?_dsign=867e2b3f

《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论题(8)——稳态和暂态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8484-1-1.html?_dsign=e5d03653

由《信号与线性系统》相关内容,反观之前的一个反面教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6326-1-1.html?_dsign=6993ed33

LTI稳定系统的阶跃激励响应延迟以及上升时间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7880-1-1.html?_dsign=7ed83b2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预防性地上个照片,防止一年后大师【剖析】完了,说我们是看他帖子才知道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 笑死我
他可能就是单纯分享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