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双11】想选一个合心意的投影仪

楼主(2020-10-22):
今天双十一,想选一个合心意的投影仪,主要是家里边用。目前看上了明基的e500jd,大家感觉性价比如何,有合适的可以给我推荐下啊。另外还想买个配套用的幕布,用什么种类的好呢,家里面积比较小,不准备在大厅用,就用一个小房间,估计投影距离只能有两米不到吧,目前还拿不准用什么尺寸和形式的呀,欢迎大家给出出主意!

网友A(点评):
主要是看多少流明。。。还有就是投影距离 得好好选了 爱普生的不错 可以看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搞不好性价比 主要考虑在比较明亮的屋子里边用,不挂窗帘,孩子直接看电脑太害眼,用这种方式还柔和点

网友B(点评):
1500可以买一个拇指大小的玩玩

网友C(点评):
投影仪的显示分辨率都很低,最高就720P的水平

网友A:
有屏幕吗?打算投影墙上 还是顶棚?可能会不一样

网友D:
我前段时间就买了一个,小米青春版投影仪,加上麦克风还可以当KTV,再配上小爱音响语音控制开关机,真的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屏幕吗?打算投影墙上 还是顶棚?可能会不一样

应该是买一个桌投  因为墙壁是花花的 呵呵

网友B(点评):
把墙壁再刷一次,或者搞个屏幕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前段时间就买了一个,小米青春版投影仪,加上麦克风还可以当KTV,再配上小爱音响语音控制开关机,真的爽~ ...

主要给孩子学习用,不考虑花里胡哨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为了保护眼睛 不让孩子看那么多的电子产品

网友C(点评):
投影仪没有保护眼睛的功能

网友B(点评):
电子产品确实伤眼睛,也没人管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给孩子学习用,不考虑花里胡哨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为了保护眼睛 不让孩子看那么多的电子产品 ...

好吧,我以为自己用呢。那得挑个好点的

网友B:
只有拇指大一点的那种,可以适合家里用,就是贵,感觉也不是非常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拇指大一点的那种,可以适合家里用,就是贵,感觉也不是非常合算

分辨率太低也不好

网友E:
建议买个灰幕,比白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买个灰幕,比白的好。

感谢您的热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建议买个灰幕,比白的好。

是不是白色的容易脏啊,我买的鞋子也是,米白的现在可难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白色的容易脏啊,我买的鞋子也是,米白的现在可难看了

当投影机要投影出黑色画面时,实际上,投影机只会不投出光线,并不会投出黑色的光,此时幕布什么颜色,你看到的就是什么颜色,投一个全黑画面,你看到的是就是幕布本来的颜色,白色幕布,看到的就是白色,灰色幕布看到灰色。
用灰幕有利于增强对比度,当画面上有黑有白,用灰幕看到的黑色颜色更深一些。
如果用全黑的幕布,黑色是好了,可白色也看不见了,所以,灰幕较好。

网友B(点评):
真有见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给孩子学习用,不考虑花里胡哨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为了保护眼睛 不让孩子看那么多的电子产品 ...

现在很多电子产品,对小孩的视力影响太大了,我侄子那么小都近视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