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TMS320F28335中断优先级与中断嵌套

楼主(2020-10-22):
  使用中断,就一定会涉及到中断嵌套的处理。下面就来看看28335如何实现中断嵌套。

1,28335默认是禁止中断的。

在进入中断后,CPU默认关全局中断,保存IER,进入ISR,执行完后恢复IER,再开全局中断。

但可通过软件使能中断嵌套,就是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软件使能相应中断IER,执行EINT,即开全局中断,这样就可以实现中断嵌套了。

下面的Timer0中断就可以被Timer1中断嵌套,实现LED灯的闪烁。

interrupt void  TINT0_ISR(void)      // CPU-Timer 0
{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Writing 1 to clear flag,must be needed
    CpuTimer0Regs.TCR.bit.TIF=1; //Writing 1 to this bit clears the flag

    IER |= M_INT13;//enable timer1 interrupt
    EINT;

    while(1);
}

interrupt void INT13_ISR(void)     // INT13 or CPU-Timer1
{
    CpuTimer1Regs.TCR.bit.TIF=1; //Writing 1 to this bit clears the flag

    LED1_TOG;
}

注意:由于进中断的时候IER已经有保存了,所以在这个过程IER如何改变都没关系,在退出中断时,都会恢复。

2,中断优先级

2.1我们通常讲的PIE中断优先级讲的是当几个中断同时发出请求时,CPU先响应高优先级别的中断,处理完中断服务函数之后,再响应低优先级的中断。这是在无中断嵌套的基础上进行的。

2.2,当开启中断嵌套后,任何使能的中断都能够再让CPU去相应,就是说低优先级的中断也可以打断高优先级中断。这一点是与其他MCU最大的不同之处。

所以,在开启中断嵌套时,一定要考虑好,只开启需要被嵌套的中断。控制好中断嵌套的关系,避免出现相互嵌套的问题

网友A:
这是一种软优先级的方式实现,  其实 ti 官方也并不推荐.
不知道 TI 有没有打算内核里支持硬件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B:
我就闹不明白 为什么要一直while(1)呢

网友C:
应该有默认的优先级别啊

网友D:
ti官方推荐哪种实现方式呢?

网友E:
会不会比较容易导致死循环

网友F:
如何处理中断还是很有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