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 adc模数转换程序

楼主(2020-10-22):
MSP430 adc模数转换程序
/*************
参考电压2.5V,给6.0i/o口电压(不超过3.3v)
查看adc12mem0中的值,2.5/4096*adc12mem0,即为真实电压
*************/
#include <msp430f5529.h>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开门狗
    P6SEL |= 0x01;                                              //使能A0输入通道,此为外围模块
    REFCTL0 &= ~REFMSTR;                                        //复位控制位以控制寄存器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2+ADC12REFON+ADC12REF2_5V;     //打开ADC12,设置采样间隔,打开电压参考电压发生器,设置参考电压为2.5V
    ADC12CTL1 = ADC12SHP;                                       //采样保持触发信号,选择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0 = ADC12SREF_1;                                   //Vr+=Vref+,Vr—=AVss
    for(i=0;i<0x30;i++);                                        //延迟使参考电压稳定
    ADC12CTL0 |= ADC12ENC;                                      //使能A/D转换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开始转换
        while((!ADC12IFG & BIT0));
        __no_operation();                                       //可设置断点查看
    }
}

网友A:
详细 想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关闭开门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详细 想问一下这里为什么要关闭开门狗

不关就需要按时喂狗才行

网友C:
这是什么转换模式啊

网友D:
风格简洁的代码啊

网友E:
我一般都不开看门狗 喂狗太麻烦了

网友F:
这是用的内部参考电压吧

网友G: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