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变量在usart.c里面定义后,怎么可以在main.c里面使用

楼主(2020-10-22):
如题,在usart.c里面定义了u16 USART_RX_STA=0;       //接收状态标记
USART_RX_STA在main.c里面是没有定义的,可是却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向串口1发送数据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

那是因为用到了关键字extern,在usart.h头文件里面有extern u16 USART_RX_STA;                 //接收状态标记
所以可以在main中直接引用USART_RX_STA

网友A:
在其他地方定义

网友A:
你可以定位该宏的位置

网友B:
基本c语言语法,你需要在其它用到的地方extern 声明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c语言语法,你需要在其它用到的地方extern 声明即可

是的,基本的C语言用法,有点儿班门弄斧了

网友C:
在头文件里定义呗

网友D:
这样可以吗 是不是还需要应用相关头文件啊

网友E:
直接定义成宏  呵呵呵

网友F:
没有班门弄斧啊   很有创意

网友G:
我这就试试去  挺有想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