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3.00元(功能说明)
疑似切比雪夫电路,又不太像,请指点迷津,传递函数

楼主(2020-10-22):
图中所示像是切比雪夫滤波电路,但好像少了个电容,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是怎么分析的谢谢大手指点迷津!

楼主:
如果Vi是个DA给出来的恒定值呢?22n是不是为了滤除毛刺,这个电路就变成比例电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Vi是个DA给出来的恒定值呢?22n是不是为了滤除毛刺,这个电路就变成比例电路了? ...

如果给的恒定值,相当于w=0
vo=-2vi
可由传递函数是算出。

22n是不是为了滤除毛刺
从传递函数来看,这是一个低通。可以滤掉高频。定性来讲,你说的成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Vi是个DA给出来的恒定值呢?22n是不是为了滤除毛刺,这个电路就变成比例电路了? ...

这个是二阶的,C2在你的电路图中没有。
这个叫多反馈有源低通

网友B:
非要在电路图中画上电容,才能看到电容,这样搞,学射频电路就麻烦了。

二极管那个地方,就是电容。

网友B:
这个有源电路,对应的原型protype无源电路,是这个:

然后接了个无穷大的增益放大器:

根据我前面帖子所讲,这样搞的目的是不改变原有网络的零点(仍旧是无穷远处的零点),而改变极点,而且是创造了复极点。

所以说,有源滤波器林林总总,结构上复杂多变,相关的滤波器手册动辄几百上千页,但是纵观所有理论,玩来玩去就是在无源网络的基础上,改变零极点的位置而已。

楼主:
大神给分析分析这个电路呗。咱不是电路科班出身,看起电路来比较吃力,这个图跟我在书本上找的图总是有个别地方不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比如这个图里的R247和C136,这么设计是啥意思?滤波?这个取值是基于什么原理?还有R251,这个电阻是必须的吗?为什么是这个值,而不是1k2k。很疑惑。希望授之以渔!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给分析分析这个电路呗。咱不是电路科班出身,看起电路来比较吃力,这个图跟我在书本上找的图总是有个 ...

这是科学出版社老版的  op放大电路设计  (岗村迪夫)里的内容,和上边电路(某法国设备上的,官方原图,非抄袭)略有不同。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科学出版社老版的  op放大电路设计  (岗村迪夫)里的内容,和上边电路(某法国设备上的,官方原图, ...

原图是这样的

网友A:
这个贴出来,意思就很清楚了。

网友A:
R251的作用是均衡电阻,把各个电压源全部接地,是三个电阻的并联。

网友A:
二极管电路的分析:
跟你引用的文献类似,具有限幅作用,输出的电压范围为-0.7-6.2V

网友A:
比如这个图里的R247和C136,这么设计是啥意思?滤波?这个取值是基于什么原理?
C136是电容,电容具有隔直,通交,对于直流信号相当于开路,此时加法器是个放大倍数很大。对于交流信号来说,电容的阻抗越来越小,最后趋近与5.5倍放大。
这是个带增益的低通。直流信号经过这一级,放大器变成比较器了。交流信号则是5倍放大。

还有R251,这个电阻是必须的吗?为什么是这个值,而不是1k2k。
答:楼上已经回答了计算方法,均衡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这个图里的R247和C136,这么设计是啥意思?滤波?这个取值是基于什么原理?
C136是电容,电容具有隔直 ...

R251这个均衡电阻的作用,大神能否给个介绍,给大家上上课

网友A:
引用 楼主:
R251这个均衡电阻的作用,大神能否给个介绍,给大家上上课

这种解释方式,用了假设加矛盾,说明不加均衡电阻当Vi输入0,Vo不能为0,如果Vo不为0,反相端三极管输入悬空。
如果还要了解更清楚,需要一堆数值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解释方式,用了假设加矛盾,说明不加均衡电阻当Vi输入0,Vo不能为0,如果Vo不为0,反相端三极管输入 ...

谢谢大神,不需要那么具体的数据,只是大概了解下意思就行。以后遇到这样的电路就有底了。

网友A:
仔细想想,不好解释。只能把运放退化成分立元件。从反相放大器输入为0,输出不为0,产生静态偏差

楼主(2020-11-28):
引用 网友A:
仔细想想,不好解释。只能把运放退化成分立元件。从反相放大器输入为0,输出不为0,产生静态偏差 ...

大神,现在有个问题,需要从一段杂波里提取出平均值,但是不能有延迟,这样的硬件电路有路子吗?谢谢!(过饱和采样可以,但我们现在使用的dps速度不够做不到,所以想用外围电路来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现在有个问题,需要从一段杂波里提取出平均值,但是不能有延迟,这样的硬件电路有路子吗?谢谢!( ...

延迟尽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现在有个问题,需要从一段杂波里提取出平均值,但是不能有延迟,这样的硬件电路有路子吗?谢谢!( ...

没有搞过这种东西。
数字信号处理书里提到的平均值,本质是个低通滤波器。
如果你需要从杂波信号中提取直流信号,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如果你需要从杂波信号中提取交流信号,这涉及到相位补偿。
对你问题,我就知道这些。

网友C:
输出等输入,列出输出比输入就可以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搞过这种东西。
数字信号处理书里提到的平均值,本质是个低通滤波器。
如果你需要从杂波信号中提取直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