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设计文档] 为什么漏电保护器会跳闸?

楼主(2020-10-22):
三相四线不接出线,只接零线,为什么漏电保护器会跳闸?

楼主:
●这是因为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里面的零序电流互感器里面的三根相线和一根零线都是经过了它的。剩余电流就是各相电流瞬时值的矢量和(流出的电流不等于流回的电流),以其有效值表示。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所检测的电流严格来讲,是由多种电流组成,包括对地短路电流、电容电流、谐波电流及杂波电流等。见下来图所示。

●从上图可知,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中,必须将工作零线N与输出的三根相线L1、L2、L3以相同的方向穿过剩余电流互感器,这样才能够真正检测出来剩余电流的矢量和,否则剩余电流保护器拒绝动作。

●剩余电流与漏电电流是有很大区别的,不能将两者混同起来,特别是对于三相四线低压电网使用的漏电保护器,有漏电电流不一定存在剩余电流。如三相漏电相等三相电流瞬时值的矢量和为零,不管每一相的漏电电流有多大,剩余电流也还是为零,同时,有剩余电流不一定有同样的漏电电流,如零线重复接地和开关之间混线等,即使剩余电流很大,漏电电流也不一定与有关系。

●零序剩余电流互感器是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中的一个检测元件。只有三根相线穿过剩余电流互感器,它会有漏电电流存在,但此时剩余电流互感器已经失去它的最基本功能了,这时候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可能为合不上闸或者拒绝动作情况;即便是三三根火线没有输出,零线仍然接至线路中,零线它仍然可以检测出剩余漏电电流,此时它会反馈给电子线路,执行动作哟。见下来图所示。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主要由四个基本环节组成,即信号检测、信号处理、执行机构和试验装置。

1、剩余电流互感器也俗称为零序电流互感器(用RCT表示),它是是一个信号检测元件,用来检测一次线路中的剩余电流,一般采用高导磁率的铁氧体为基材的环形互感器。安装时,把被保护范围的三相四线一次回路全部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来检测一次回路中电流的矢量和。

2、信号处理,主要是电子电路,功能是对取样检测环节送来的微弱电流信号进行放大,交换和比较运算等一系列电子运算处理后输出一个可命令执行的OUT信号给执行机构完成通断的信号指令。

3、执行机构主要是一个脱扣器(交流接触器断路器),功能是接受并执行通断指令,依靠可分离的触头来切断被保护的线路。

4、试验装置是一个用模拟信号发生的剩余动作电流来简单的检测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是否有效的装置。

●当低压供电电源3x380v+N输入导线穿过RCT互感器的磁芯时,它会检测被保护控制的线路电流的矢量和。当正常情况下,三相电流基本平衡,此时通过RCT的一次侧电流矢量和等于0,根据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公式可得到;ΣI=IL1+IL2+lL3+IN=0此时,三相工作电流在剩余电流互感器RCT环形铁芯中所产生的磁通量φ之和也为0,即;φL1+ψL2+φL3+ψLN=0

当保护器的输出线路有剩余电流或其它接地漏电故障时,由于剩余电流的存在,迫使这个剩余电流通过RCT一次侧检测的三相负荷电流,其中包括工作零线N的电流的矢量和不再为0,打破了平衡,此时,基尔霍夫方程两边为不等于≠即ΣI=IL1+lL2+IL3+ILN≠0,从而剩余电流互感器RCT的磁通量公式也被打破平衡≠。即φL1+φL2+φL3+φLN≠0此时RCT将检测出的信号送入E→电子信号放大运算器中,由剩余电流脱扣器来执行命令,进行分闸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