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设计文档] 低压隔离开关一定比低压断路器落后吗?

楼主(2020-10-22):
大家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隔离开关是低级的,而断路器是高级的,凡是用隔离开关的地方都可以用断路器代替呢?这种想法是有待商榷的,其实隔离开关和断路器各有各的应用场所。

楼主:
低压断路器可以接通、承载和分断正常电路条件下的电流,也可以在短路等非正常情况下接通、承载一定时间和分断故障电流的一种机械开关电器。低压断路器可以分为框架式断路器(ACB)、塑壳断路器(MCCB)和微型断路器(MCB)。而低压隔离开关它具有隔离器和开关的功能,首先具有隔离功能,同时可以接通、承受和分断正常情况下的负荷电流,可以承受一定时间内短路电流,但是不能分断短路电流的机械开关电器。也就是说隔离开关具有隔离器和开关两者的功能,《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51348-2019中关于隔离器的要求如下所示。

楼主:
隔离器的功能为是为了断开电气线路或电气设备的供电电源,同时可以看到明显的断开点,隔离器对线路或设备不起到任何保护功能。但是开关不一定具有隔离功能,它具有接通和断开负荷电流的功能,可以承受一定时间内的短路电流。比如半导体开关就不能作为隔离开关,由于半导体开关电器不是物理隔离,超过隔离电器要求泄露电流小于0.5mA的要求,所以半导体绝对不能作为隔离器使用。

隔离开关的应用场合其实不少,但是有些地方把该用隔离开关的场合用断路器进行了代替,尤其是民用领域,这样不仅没有按照规范要求进行设计、施工,同时也增加的工程的造价。隔离开关的应用场合如下:

(1)上级总配电柜内均设断路器或熔断器保护,采用放射式供电方式进户,供电线路中间没有分支,到分配电柜的电缆总进线开关应采用隔离开关。

(2)双电源自切装置两路电源进线主回路上应分别设置隔离电器,宜采用专用隔离开关。

(3)变配电所中低压配电柜是否需要单独安装隔离开关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低压配电柜是抽屉柜,可以不用设置隔离电器,因为抽屉柜可以把断路器等整体抽出;如果低压配电柜是固定柜,必须安装隔离开关或采用具有隔离功能断路器。

(4)电缆分支箱总进线宜采用专用隔离开关,各分支回路宜采用熔断器式隔离开关或带完全隔离功能的MCCB。

总之,为方便电气线路或电气设备维护、测试和检修,在容易操作、便于观察处的地方安装隔离开关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