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设计文档] 空气断路器不定时跳闸原因

楼主(2020-10-22):
做为现今供配电系统以及电控线路当中,最为普遍采用的短路保护装置,各种型号规格的空气断路器绝对占据主导地位。其较之以往传统的短路保护装置——保险丝之优势,相信广大同行都耳熟能详,故此不做赘述。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有些环境下的空气断路器会出现不定时跳闸动作现象!由于系统中并未出现明显的故障现象,再加之属于间歇偶发故障,往往使得我们这些电工从业者处置起来感到十分被动!那么日常工作中,又有哪些原因可以诱发断路器出现此类现象哪?今天,我们就不妨来浅析一下其中的可能原因。

楼主:
一、断路器型号选择错误

此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使用DZ47系列小型空气断路器的场景中,最为具有典型性的例子为:控制动力负载时,部分同行使用C系列民用版的断路器而非D系列动力版的断路器!如此一来,当动力负载运行过程中出现民用系统中没有的情况时(如负载突变、短时频繁启动等),C系列的断路器便会出现跳闸动作。因此,在选用空气断路器时一定要注意其型号是否同工作环境匹配!

楼主:
二、断路器规格选取失当

该情况多是由于负责选配断路器的同行,未能切实结合负载实际情况造成的,例如:对于电动机控制回路,其只关注了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而忽视了电动机的启动情况、启动电流等客观因素,结果导致选配断路器的容量无法满足电动机运行使用(断路器容量比负载电流只是略大),继而造成断路器出现不定时跳闸动作故障。此外,这种情况在线路担负总断路器上最为常见。

楼主:
三、系统中存在隐形故障

这种情况最为常见的故障类型有:虚接、绝缘材料软击穿、电网质量瞬时波动、过载等。由于这部分故障现象表现的比较隐蔽并且具有较强的欺骗性,所以经常使我们疏忽遗漏!

除了上面三个比较常见的故障原因外,引起空气断路器发生不定时跳闸动作的诱因还有:diangon.com未及时针对负载扩容而更换与之对应的断路器(经常被忽略);大功率电磁干扰(例如大功率变频器未加装滤波电抗器);断路器动作整定值设置不当以及长时间使用的断路器性能老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