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烧录失败

楼主(2020-10-22):
程序烧录不了,keil报这个错误,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外围硬件电路是参照AutoChips的开发板电路设计的

网友A:
看提示,得先查电源

网友B:
还有就是没连接好!

楼主:
结贴。原因是keil设置里要将any改成cmsis-dap,才能烧录。但是另外两块AC的官方的板子不用改也可以烧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结贴。原因是keil设置里要将any改成cmsis-dap,才能烧录。但是另外两块AC的官方的板子不用改也可以烧录,不 ...

该结论错误。真正的原因是复位电路出现问题,要做一个按键复位电路才能烧录。芯片不能自己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结论错误。真正的原因是复位电路出现问题,要做一个按键复位电路才能烧录。芯片不能自己复位。 ...

使用SWD接口,最好还是使用5根线,软件勾选 reset after conn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