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无法写入STM32G030C8T6中flash

楼主(2020-10-22):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这个板子 还是问下
我的代码
  1. {

  U32  Write_Addr = FLASH_USER_START_ADDR; //FLASH_USER_START_ADDR=((uint32_t)0x0800E000)

  uint64_t data64=0x1234567812345678;

  EraseInitStruc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EraseInitStruct.Page = FLASH_USER_START_ADDR;

  EraseInitStruct.NbPages = (FLASH_USER_END_ADDR - FLASH_USER_START_ADDR) / FLASH_PAGE_SIZE;

  HAL_FLASH_Unlock();

   if (HAL_FLASHEx_Erase(&EraseInitStruct, &PageError) != HAL_OK)

   {

     //HAL_FLASH_Lock();

     // return 0;----

   }

  13.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DOUBLEWORD, Write_Addr, data64);

  14. }

网友A:
EraseInitStruct.Page
不是指针 要写int

网友B(2021-10-20):
检查下电源,是否设置都保护。

STM32G0Cube库里有现存的例程可以验证,我刚找了g31的Nucleo板验证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