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 Timer14 的PWM问题

楼主(2020-10-22):
想用PWM但是一直输出LOW
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的问题但是再别的f1板子上还是可以跑相似的程序的
多谢各位大佬相助

#include "stm32f0xx_tim.h"
#include "stm32f0xx_rcc.h"
#include "stm32f0xx_gpio.h"
#include "stm32f0xx.h"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por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er;
        TIM_OCInitTypeDef timerPWM;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14, ENABLE);

        GPIO_StructInit(&port);
        por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port.GPIO_Pin = GPIO_Pin_4;
        port.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GPIOA, &port);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er);
        timer.TIM_Prescaler = 480;
        timer.TIM_Period = 1000;
        timer.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er.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4, &timer);

//        TIM_SetAutoreload(TIM14, 1000);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4,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StructInit(&timerPWM);
        timerPWM.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erPWM.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erPWM.TIM_Pulse = 500;
        timerPWM.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14, &timerPWM);
    TIM_Cmd(TIM14, ENABLE);

//        TIM_OC1FastConfig(TIM14, TIM_OCFast_Dis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4, ENABLE);
//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4, TIM_OCPreload_Enable);

    while(1)
    {
    }
}

网友A:
F0的 TIM14只有通道1支持PWM输出。

你用CubeMx配置下,很快就可以验证。

再就是电源、管脚这些都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F0的 TIM14只有通道1支持PWM输出。

你用CubeMx配置下,很快就可以验证。

哎找到问题了 AF设置错了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