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放大器采集电池串电压这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0-10-22):
放大器输出怎么有电压

网友A:
差压转电流,电流流过电阻变化成输出电压。

网友B:
高端电流镜芯片的原理图

三极管在同相端

网友C:
注意: 运放LM2904是单电源供电,因此,V1必须正。这个电路才满足楼主电路功能。

感谢,我的公式写错了,是3.3*115/237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 运放LM2904是单电源供电,因此,V1必须正。这个电路才满足楼主电路功能。
...

他这个能用
接法:
反相端接采样电阻高端,同相端接采样电阻低端
限制:
必须使用轨至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