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ZigBee无线技术在温控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
        ZigBee低速率、低功耗和短距离传输的特点使它非常适宜支持简单器件。ZigBee定义了两种器件:全功能器件(FFD)和简化功能器件(RFD)。对全功能器件,要求它支持所有的49个基本参数。而对简化功能器件,在最小配置时只要求它支持38个基本参数。一个全功能器件可以与简化功能器件和其他全功能器件通话,可以按三种方式工作,分别为:个域网协调器、协调器或器件。而简化功能器件只能与全功能器件通话,仅适于非常简单的应用。

        对等网是全部由完整功能器件(FFD)连接而成的,这种网络能提供更高的可靠性。综上所述,这里采用ZigBee技术实现网络的传输,并选用ZigBee支持的Mesh网络实现此功能。对等网是全部由完整功能器件(FFD)连接而成的,这种网络能提供更高的可靠性。

        该网络有一个主控制节点,用来启动整个网络,这个主控制节点由专门的电源供电,另外还有专门负责路由信息的控制节点,给信息传输提供必要的路由,本身也可以参与温度的测量,还有就是一些终端的节点,它们可以专门用来测量端点的温度,另外在必要的时候,如网络出现故障,它们启动相应的命令,就又可以充当路由的功能。

        这种无线网络具有较强的抗毁性,某个节点出现故障,路由节点可以选择另外一条路由去完成此次传输。这里所有的站点都是FFD(全功能器件),可以用下面的方法组建一个网络。每个大型的ZigBee的Mesh网络都可以由一个中心协调器(PAN)和路由器(Router)组成。这里以采用以下原语实现:该原语由具有ZigBee协调器能力设备的应用层生成,发送给它的网络层管理实体,请求初始化设备,使之成为一个新网络的协调器。

        该原语返回在网络中初始化一个ZigBee协调器请求的执行结果。如果成功执行了原语,则状态参数设置为SUCCESS。设置ZigBee协调器以后,再采用NLME-PER-MIT-JOINING.request原语允许其他设备同其网络连接。PermitDuration中参数的有效值从0x00~0xFF,0x00和0xFF分别表示连接是否有效,没有确定的时间限制,这里选择0xFF。

        返回:NLME-PERMIT-JOINING.confirm(Status 与请求状态相对应),当收到该原语后,初始化的设备上层即得知允许其他设备连接网络请求原语的执行结果,这里收到的结果应该为0xFF。在ZigBee网络中,还要配置路由器,因为是采用的Mesh网络,所以这里的Join-AsRouter的参数设置为TURE。一个新设备连接网络成功后,就发送NLME-JOIN.indicaTIon原语,至此,一个完整的Zigbee网络就建立成功。

        这个网络具有很好的抗毁性,在Mesh网络中,当一个链路或者一个设备失效时,上层的管理设备将要重新组织路由的信息。如果上层设备由于缺乏路由容量或者其他原因,该路由器设备将会给主协调器发送一个路由错误的指令帧,里面包含了失败的原因。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从某一个节点开始,重新组织一个新的Mesh网络。

        这里的ZigBee无线自组织网络和Ad Hoc(无线自组织多跳网络)还有一点区别,后者是在过一定的时间,重新选择新的路由,而ZigBee的无线自组织是在路径丢失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新的路由。

        在某一个芯片出现故障时,会自动搜寻下一个路由,使得信息的传输不会受到影响;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选择某一个芯片重新启动整个网络系统;而且采用这种方式,芯片之间接力传递,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网络的覆盖范围。如果采用星型网络,由于在终端节点不是FFD,而是RFD,如果FFD出现故障,整个系统就无法工作,另外其作用范围也会受到限制。

        综上,在现代温控系统中,采用无线通信的ZigBee技术,可以很方便地建立网络,选用ZigBee支持的Mesh网络,可以最大程度地增加网络的抗毁性,而采用芯片接力传递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扩展网络的覆盖范围。对ZigBee芯片写入不同的控制程序可以控制加热器的时间和持续长度。

网友A(2020-10-23):
故障时自动搜寻下一个路由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B:
采用无线通信的ZigBee技术,可以很方便地建立网络,选用ZigBee支持的Mesh网络,可以最大程度地增加网络的抗毁性,而采用芯片接力传递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扩展网络的覆盖范围

网友C:
zigbee组网稳定吗

网友D:
通常情况下  他的传输速率是多少啊

网友E:
感觉他的原理有些复杂

网友F:
它的部件分属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