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能烧程序不能工作什么原理

楼主(2020-10-22):
单片机有可能是烧了,但是可以下载程序,就是不能正常工作,那为什么可以正常下载程序

网友A:
有病不等于是癌症
再说程序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B:
可以下载程序说明单片机的基本功能是好的,程序不能正常工作就要具体分析,如果这个程序烧录在其他相同的芯片上能正常工作,而烧录在这块芯片不能正常工作,那么有可能这块芯片有部分故障。

网友C:
你是不是有一颗芯片, 然后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个hex, 不知道这个hex到底是不是这个芯片的程序?

这样帮不到你啊.

如果是你自己开发的, 或者你有源码,倒是可以帮你分析的...

网友D:
先检查一下芯片引脚,看芯片是不是再正常工作,能烧录程序可能是程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