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1系列串口问题

楼主(2020-10-22):
使用031SG6AE,使用0.1.2串口数据正常,使用3.4串口,发送数据错误,这些个串口配置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配置对吧,看看官方提供的BSP里面有没有3,4串口的例子。

网友B:
用官方的图形化,PIN配置工具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配置对吧,看看官方提供的BSP里面有没有3,4串口的例子。

没有,官方的只有串口0,我的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配置对吧,看看官方提供的BSP里面有没有3,4串口的例子。

官方例程只有串口0 。我串口0也还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官方的图形化,PIN配置工具配置试试

图形化工具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B:
那只能看看手册上说的有没有操作上的区别了。

网友C:
应该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是配置有问题

网友E:
io口也需要相应的配置一下的

网友F:
对比一下有什么不同就知道了

网友G:
会不会是复用导致的问题啊

网友H:
原因可以有很多 一点的一点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