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CS+C6678LE开发记录03:常规入门HeloWorld

楼主(2020-10-22):
本文记录了新建一个HelloWorld的C语言示例程序然后在C6678的CPU上调试成功的全过程。

1.打开CCS新建CCS项目

2.设置项目属性

项目名称  HelloWorld

输出类型 Executable

设备家族(因为只安装了C6000所以也只有这一个选项)

目标设备 C6xx Multicore DSP  TMS320C6678

连接设置(连接到XDS560v2仿真器的) Blackhawk XDS560v2 USB

注:可以在后续步骤中添加或者编辑连接设置

3.项目模板类型

按喜好选择,可以直接选一个HelloWorld示例

但是这里选择一个带有main.c文件的,然后再编写代码

4.编写代码

这个很简单的,注意不要忘了添加头文件包含

5.然后添加一个CMD文件(必要步骤!)

具体方法是在项目列表上右键菜单选择[Add Files…]

然后添加MCSDK\PDK_C6678…\...\目录下的platform_utils.cmd文件

弹出提示选择Copy files就行了

6.编译

执行菜单命令[Project][Build All]

7.调试

编译成功后就可以调试,执行菜单命令[Run][Debug]

设置要调试的CPU核心(C6678有8个核心,我们选择第一个)

9.开始调试

继续执行直到输出结果

10.以下是控制台输出结果

网友A:
感谢分享 适合新手刚开始玩C6678时候调试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用gcc

网友B:
高大上的板子,个人玩家不太玩得起

楼主:
资料来自收集  供学习使用

网友C:
C6678多核DSP开发

网友D:
6678得用ccs5?

网友E:
c6678浮点能力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F:
全局变量是多核共享的吗

网友G:
c6678串口如何输出字符串

网友H:
有学习DSP的视频教程?

网友I:
6678 每个周期可以做多少浮点运算

网友J:
TMS320C6678是基于Keystone架构的高性能DSP器件

网友K:
C6678是多核处理器,有8个核。

网友L:
TMS320C6678八核DSP处理器

网友F:
学习DSP的难度大吗?

网友I:
如采用哈佛结构,运算速度提高多少倍

网友H:
多片c6678核号是怎么排序的

网友E:
什么情况下用cache c

网友D:
tms320c6657与tmsc320c6678哪个好

网友G:
DSP调试时如何查看硬件信号量?

网友J:
工作速度可达10 GHz

网友C:
TI TMS320C6678处理器性能怎么样

网友L:
基于FPGA与DSP协同处理架构的通用高性能实时信号处理

网友K:
每个CorePac核的频率最高为1.25 GHz

网友M:
真的是常规入门程序

网友N:
10 GHz  的工作速度意味着什么

网友O:
处理器性能那叫一个爽啊!

网友P:
介绍的很好 图文并茂啊

网友Q:
永恒的启蒙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