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单片机上电程序不跑

楼主(2020-10-22):
新手请教一个问题:N76E003在线下载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断电重启后程序不运行,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没有下载到Flash里面。

网友B:
可能你設定到復位後LDROM啟動導致不能動吧!

网友C:
没遇到过下载的地方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下载到Flash里面。

请问怎么设置下载到FLASH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設定到復位後LDROM啟動導致不能動吧!

可能是的,怎么设置复位能启动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遇到过下载的地方不对吗

请帮看下这设置是否正确的?

请帮看下这设置是否正确的?

网友C:
你先跑个官方例子,最简单的,看看能否正常运行。

网友D:
默认的这个配置会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跑个官方例子,最简单的,看看能否正常运行。

官方例程断电后也跑不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默认的这个配置会是什么样。

默认就是这个配置

网友E:
检查下reset 的线路,及电压准位是否正常。

网友F:
boot设置对不?

网友G:
那应该是配置哪里没对

网友H:
代码一点也不跑吗

网友I:
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J:
有没有可靠接地

网友K:
是不是程序下载的地址不对啊

网友L:
下在那边如何配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