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CS+C6678LE开发记录04:编写CMD文件+读取Bitmap

楼主:
首先来看看默认的CMD文件(安装MCSDK后)是什么样的

/* *  Linker command file * */

-c
-heap 0x41000
-stack 0xa000

/* Memory Map 1 - the default */
MEMORY
{
L1PSRAM (RWX) : org = 0x0E00000, len = 0x7FFF
L1DSRAM (RWX) : org = 0x0F00000, len = 0x7FFF

L2SRAM (RWX)   : org = 0x0800000, len = 0x080000MSMCSRAM (RWX) : org = 0xc000000, len = 0x200000DDR3 (RWX)     : org = 0x80000000,len = 0x10000000

}

SECTIONS
{
.csl_vect > MSMCSRAM
.text > MSMCSRAM
GROUP (NEAR_DP)
{
.neardata
.rodata
.bss
} load > MSMCSRAM
.stack > MSMCSRAM
.cinit > MSMCSRAM
.cio > MSMCSRAM
.const > MSMCSRAM
.data > MSMCSRAM
.switch > MSMCSRAM
.sysmem > MSMCSRAM
.far > MSMCSRAM
.testMem > MSMCSRAM
.fardata > MSMCSRAM
platform_lib > MSMCSRAM
}一般简单的测试,添加默认的CMD文件就可以了,详细步骤参见

CCS+C6678LE开发记录03:常规入门HeloWorld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9828-1-1.html

但是在一次测试(读取Bitmap图片)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为了更详细的追踪问题,我在子程序中添加了许多信息输出,以下是一个示例

在对小尺寸图片进行测试时发现没有问题,

当图片尺寸太大时就会出现“内存分配失败”的错误

我特意找来一张6k*4k的超大图片测试,的确有问题

内存分配出问题一般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闲

malloc函数在heap上分配连续的内存,参考

C语言中内存分配http://blog.csdn.net/youoran/article/details/10990815

对于那些零散的小块如果不足所需,也只能寻找更大的空闲区域

如果找不到就会返回失败信息

既然是在heap上分配,那么我们就需要检查CMD文件中关于MEMORY分配的布局了

显然,默认的-heap=0x41000 显然不够用

于是修改-heap  0x10000000  /* 512MB */ 够用了

关于一些段的含义,可以参考

.bss      存放全局和静态变量
.ebss     长调用的.bss(超过了64K地址限制)
.stack    存放C语言的栈
.sysmem   存放C语言的堆
.esysmem  長调用的.sysmem(超过了64K地址限制)
.text     可执行代码和常数(program)
.switch   switch语句产生的常数表格(program/低64K数据空间)
.pinit    Tables for global constructors (C++)(program)
.cinit    用来存放封全局和静态变量的初始化常数值(program)
.const    全局和静态的const变量初始化值和字符串常数,(data)
.econst   长.const(可定位到任何地方)(data) 始化块

我们将内存映射的MEMORY中DDR3设置得更大一些,

然后让heap等sections装入到这一段,这样就可改写CMD文件如下

/* *  Linker command file * */

-c
-heap 0x10000000 /* 512MB */
-stack 0x10000

/* Memory Map */
MEMORY
{
L1PSRAM (RWX) : org = 0x0E00000, len = 0x7FFF
L1DSRAM (RWX) : org = 0x0F00000, len = 0x7FFF

L2SRAM (RWX)   : org = 0x0800000, len = 0x080000MSMCSRAM (RWX) : org = 0xc000000, len = 0x200000DDR3 (RWX)     : org = 0x80000000,len = 0x7FFFFFFF  /* length=2^32-1, 4GB */

}

SECTIONS
{
.csl_vect > MSMCSRAM
.text > MSMCSRAM
GROUP (NEAR_DP)
{
.neardata
.rodata
.bss
} load > DDR3 /MSMCSRAM/
.stack > DDR3 /MSMCSRAM/
.cinit > MSMCSRAM
.cio > DDR3 /MSMCSRAM/
.const > MSMCSRAM
.data > MSMCSRAM
.switch > MSMCSRAM
.sysmem > DDR3 /MSMCSRAM/
.far > MSMCSRAM
.testMem > MSMCSRAM
.fardata > MSMCSRAM
platform_lib > MSMCSRAM
}

修改之后,测试可行

但是这样做似乎效率很低,我在测试一张1024*768大小的RGB图片时,读取数据用了了3分多钟!

网友A(2020-11-11):
请问cmd文件是用来干嘛的啊

网友B:
这些段 有哪些是我们可以直接干预操作的吗

网友C:
如何才能提高效率呢

网友D:
分配错误的后果是不可知的

网友E:
有木有效果图 来一张瞅瞅  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