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丢程序

楼主(2020-10-22):
N76E003做的产品在出货的时候全部上电测试过正常,客户退回来的里面有好几个没有程序的,重新烧录下程序 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没见过,你确认发出去都烧录好了吗

网友A:
配置问题导致的吧,下载选项截图看看。

网友B:
检查代码里面是否有flash erase的动作。
另外可以看触发erase flash条件是不是很容易迈入

网友C:
是不是强行擦除了

网友D:
肯定是高手干的啊

网友E:
会不会是恶劣环境导致的

网友F:
原因说不好  可以去现场考察一下

网友G:
能看出来芯片被动过手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