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镍氢电池做后备电源用的话电路上不需要加保护板吗?

楼主(2020-10-22):
用镍氢电池做后备电源用的话电路上不需要加保护板吗?那我电路上是6V电源 直接把镍氢电池并入6V电源处就可以了吗?以前用过4.2V可充电锂电池,用了上海贝岭的一款充电管理芯片防止过充过放,这个镍氢电池我百度搜说是不需要防止过充过放。

网友A:
镍氢电池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过充电和过放电,所以一般应用不需要保护板。
但是直接和外接电源并联也是不好的。至少加个二极管隔一下,防止意外充电。长时间过充电还是会损害电池,并且浪费能源。

网友B:
不能把电池直接接到6V电源上,电压过充会损坏电池。充电管理芯片还是需要的。
一般来说,镍氢电池可以不用过放保护,但是为了保证电池的使用寿命,强烈建议加上过放管理电路。

网友B:
推荐使用CN3085作为充电管理芯片,CN302作为放电管理芯片。

网友B:
附CN3085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