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和二极管内阻问题请教

楼主(2020-10-23):
(无正文)

网友A:
gs之间的电阻往往很大,  可以按具体器件的手册.

网友B:
VGS=0一般是OFF状态,沟道电阻总是无穷大,无所谓变大变小。。。

网友C:
你说的是结型场效应管吗,现在不常用。
NMOS一般0V是不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之间的电阻往往很大,  可以按具体器件的手册.

谢谢解答,我是不明白,为啥栅源电压为0时,漏源电阻大概是多少?我的理解不应该是很小吗?类似二极管加正向电压电阻很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S=0一般是OFF状态,沟道电阻总是无穷大,无所谓变大变小。。。

忘了写是结型场效应管,看输出曲线当Vgs=0的时候,ds之间是有电流的

网友A:
我看你这大概是描述的 结型耗尽型的 场效应管吧,  一般只用在小信号里. 往往出现在集成电路里,  具体的器件不多见

网友D:
导线变细,电阻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