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DRV8871驱动有刷直流电机50%占空比电流最高

楼主:
使用PWM驱动DRV8871,然后驱动有刷直流电机,发现在50%占空比时电流最高,这是有什么可能呢?
如果用电阻代替电机,没有该现象,电流是线性变化的;
如果用直流电源直接接电机,也没有该现象,并且电流基本一致。

网友A(2020-10-25):
什么条件,  电源是什么情况, 负载什么条件?   你这结论有点奇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条件,  电源是什么情况, 负载什么条件?   你这结论有点奇怪呢

电源为直流稳压电源,电源电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条件,  电源是什么情况, 负载什么条件?   你这结论有点奇怪呢

是测试了三种情况
1.12V给DRV8871供电,通过stm32产生的PWM控制DRV8871,DRV8871接直流有刷电机,电机型号为maxon-DC-MAX.
2.12V给DRV8871供电,通过stm32产生的PWM控制DRV8871,DRV8871接电阻。用于对比是否电机产生的电流问题。
3.12V直接给电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条件,  电源是什么情况, 负载什么条件?   你这结论有点奇怪呢

这是DRV8871的电路图,其中IN是连接stm32的pwm输出,out是连接电机的

批注 2020-11-09  (77.48 KB )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的内阻也不小,  不知道是什么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的内阻也不小,  不知道是什么值?

电源内阻,什么呀?

网友A:
我说的是还要考虑一些外部因素
从数据手册看 DRV8871 就是个H桥驱动电路
除了电源,  再比如:  在你 PWM 控制时,  控制的信号是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