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软件中断是用软件置位的方法产生中断请求

楼主(2020-10-23):
软件中断是用软件置位的方法产生中断请求,比如定时器 0 中断请求.用软件中断的方法可以产生 IRQ, FIQ 中断,对吗 ?

楼主:
有知道的大佬吗?

网友A:
软件中断,,,好像是吧

网友A:
就是用指令直接触发中断事件吧。比如触发中断标志位,让系统跳转至中断执行中断函数。

网友B:
很少这么用吧。

网友B:
中断主要还是处理外设或者外部事件用。

网友C(2020-11-24):
1. 硬中断是有外设硬件发出的,需要有中断控制器之参与。其过程是外设侦测到变化,告知中断控制器,中断控制器通过CPU或内存的中断脚通知CPU,然后硬件进行程序计数器及堆栈寄存器之现场保存工作(引发上下文切换),并根据中断向量调用硬中断处理程序进行中断处理。
       2. 软中断则通常是由硬中断处理程序或者进程调度程序等软件程序发出的中断信号,无需中断控制器之参与,直接以一个CPU指令之形式指示CPU进行程序计数器及堆栈寄存器之现场保存工作(亦会引发上下文切换),并调用相应的软中断处理程序进行中断处理(即我们通常所言之系统调用)。
      3. 硬中断直接以硬件的方式引发,处理速度快。软中断以软件指令之方式适合于对响应速度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场景。
      4. 硬中断通过设置CPU的屏蔽位可进行屏蔽,软中断则由于是指令之方式给出,不能屏蔽。
      5. 硬中断发生后,通常会在硬中断处理程序中调用一个软中断来进行后续工作的处理。
      6. 硬中断和软中断均会引起上下文切换(进程/线程之切换),进程切换的过程是差不多的。

网友D:
中断是由外部硬件触发的,这种软触发估计不行,或者说这种标志位应该是只能读,不能写的吧。

网友E:
硬中断是有外设硬件发出的,需要有中断控制器之参与。其过程是外设侦测到变化,告知中断控制器,中断控制器通过CPU或内存的中断脚通知CPU,然后硬件进行程序计数器及堆栈寄存器之现场保存工作(引发上下文切换),并根据中断向量调用硬中断处理程序进行中断处理。

网友F:
只要触发中断的那个标志是可写的,就可以软触发,不然只能硬触发了。

网友G:
那就要看触发中断的那个标志是不是可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