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普通IO连续读取数据问题

楼主(2020-10-23):
发送一段数据,在空闲态电平是很紊乱的,只有发送数据的时候才是比较完整的,现在接收端用普通IO读取电平的方式去读取里面的数据,麻烦问下有谁有比较可靠的读取数据方式吗,接收的电平是有误差的,一个高位电平是200us,发过来误差在200+-20us左右,有什么比较可靠高效的读取数据方式吗

网友A:
没有设置上下拉电阻吧

网友A:
要将电平拉到某个位置,就不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