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关于芯圣HC89S003内部低电压检测LVD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0-10-23):
HC89S003内部有个低电压检测模块LVD,我觉得这个功能很好。感觉可以用来做掉电检测电路来使用,不知道有人用过没有,方案可行否?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这个模块如果支持中断就可以

网友B(2020-11-25):
模块支持中断就可以吧,

网友C:
主要问题是,当进入低电压的时候,flash或者eeprom是否还可以继续操作呢?不然的话,掉电检测到也没意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要问题是,当进入低电压的时候,flash或者eeprom是否还可以继续操作呢?不然的话,掉电检测到也没意义。 ...

如果这个LVD设置比较高的时候,是可以的,太低了就不行了,因为操作eeprom也是需要一定的电压的。

网友E: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F:
不要用芯圣的芯片,程序会无故丢失,网上有很多相同的情况的人。大批量的使用的时候,概率就看出来了。

网友G:
必须可以啊

网友(2022-03-17):
芯圣一级代理商 出芯圣ic  价格优势  需要联系企鹅号  2914373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