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例程都点不亮小灯泡,他的GD32F4的例程是不是错的啊

楼主(2020-10-23):
用例程都点不亮小灯泡,他的GD32F4的例程是不是错的啊

楼主:
板子的硬件没有问题,可就是没法点亮小灯泡

网友A:
换个大灯泡。啊哈哈哈

网友B:
例程一般都没有问题的,看是哪里配置的不对或者DEMO板上没有接好什么

网友C:
对照原理图看下灯接在哪个引脚上,然后看看代码里面配置的哪个引脚,每个板子的led灯接的位置不一样的

网友D:
这个一般还是不会的,看下楼主用的开发版和例程匹配不。

网友E:
如果是官方的开发板,硬件检查没有问题的话,那就要看下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