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Ra节点如何以OTAA方式入网TTN服务器

楼主(2020-10-23):
前言
当你将LoRaWAN网关和LoRa节点都添加到TTN上,这时候,你需要通过ABP或OTAA方式,配置LoRa节点的参数,才能最终实现入网到TTN的目的。
本文介绍如何将LoRa节点以OTAA方式入网TTN。

一、通用频段快速配置连接步骤(以EU868频段为例)
此处,我们以EU868频段的节点为例,来进行OTAA方式入网TTN的解说。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购买节点的时候,需要尤其关注所购买的节点适用的频段是否合适,即,是否是我们实际需要应用的场景所采取的频段。比如,如图1红色圆圈所圈住的地方所示,当我们购买瑞科慧联LoRa室外追踪器节点RAK5205的时候,就需要对频段进行选择。
1    LoRa节点具备多种频段版本示意图

1、获取节点的三参数dev_eui、app_eui、app_key
现有的LoRa节点模块获取三元组信息的at命令是:
at+get_config=lora:status
获取之后,需要记录下该节点模块的三元组信息。

2、在TTN服务器上添加LoRa节点
2   TTN服务器上进入控制台的方式

首先登录你的TTN账号,在图2所示的界面上点击头像,就可以出来下拉菜单,在该下拉菜单上点击“Console”(控制台),就可以进入到控制台的界面,在该界面上,选择左边的“Applications”,就可以进入到添加节点的步骤。按照提示一步一步进行操作,就可以在TTN服务器上完成LoRa节点的添加。

需要注意的是:app_eui、dev_eui、app_key,这些参数有的可以自己输入,有的TTN会给一个数值,但是,最后都需要在setting这里,将这三个参数修改到与实际的节点的三元组相匹配。
现有的LoRa节点模块获取三元组信息的at命令是:
at+get_config=lora:status 。

3、在TTN上,对LoRa节点以OTAA方式入网,具体入网配置指令如下
at+band=EU868    //配置节点频段
at+mode=0        //配置节点工作在LoRaWAN模式
at+set_config=dev_eui:3739343557376202   //配置dev_eui参数
at+set_config=app_eui:70B3D57ED0012B56   //配置app_eui参数
at+set_config=app_key:D79804E57841A0EFDE6AF635BB20918F   //配置app_key参数
(以上三参数dev_eui、app_eui、app_key为示例参数,实际参数应与该LoRa节点模块的三元组信息一致)
at+join=otaa       //Join otaa type

通用配置连接如图3所示:
3   EU868频段通用配置连接示意图

TTN上的数据显示如图4所示:
4   EU868频段,TTN上的调试信息示意图

二、US915频段配置步骤
at+band=US915    //配置节点频段
at+mode=0        //配置节点工作在LoRaWAN模式
at+set_config=dev_eui:005BCB65EF9D86C9   //配置dev_eui参数
at+set_config=app_eui:70B3D57ED0014FC1   //配置app_eui参数
at+set_config=app_key:FE277D6E59C808395CE1C0A926B92E00   //配置app_key参数
(以上三参数dev_eui、app_eui、app_key为示例参数,需与实际的LoRa节点的参数一致)
at+set_config=ch_mask:0,ff00   //配置通道
at+set_config=ch_mask:1,0
at+set_config=ch_mask:2,0
at+set_config=ch_mask:3,0
at+set_config=ch_mask:4,0
at+join=otaa       //Join otaa type

TTN上的数据如图5所示
5  US915频段,TTN上的调试信息示意图
三、CN470频段配置步骤
at+band=CN470    //配置节点频段
at+mode=0        //配置节点工作在LoRaWAN模式
at+set_config=dev_eui:005BCB65EF9D86C9   //配置dev_eui参数
at+set_config=app_eui:70B3D57ED0014FC1   //配置app_eui参数
at+set_config=app_key:FE277D6E59C808395CE1C0A926B92E00   //配置app_key参数
(以上三参数dev_eui、app_eui、app_key为示例参数,需与实际的LoRa节点的参数一致)
at+set_config=ch_mask:0,0   //配置通道
at+set_config=ch_mask:1,0
at+set_config=ch_mask:2,0
at+set_config=ch_mask:3,0
at+set_config=ch_mask:4,0
at+set_config=ch_mask:5,000f
at+join=otaa       //Join otaa type

CN470在TTN上调试信息如图6所示。
6  CN470频段,TTN上的调试信息示意图

结语
本文介绍了LoRa节点如何OTAA方式入网TTN,并具体介绍了所需的AT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