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芯片对应的ST GD芯片对换

楼主(2020-10-23):
AT的芯片追求的就是极致性价比  如果已经会用st gd也想试试别的芯片 可以看看at

网友A:
漂亮    需要烧录联系我,完美烧录各厂家IC

网友B:
这个资料很有用,赞一个,必须赞一下,哈哈!我认为AT芯片很好。

网友C:
这种替换是无缝替换吗?还是需要更改一些东西,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D:
要看型号  有些直接无缝替换,有些要改代码,但都不用修改电路板。具体移植手册可以本论坛查看MG

网友E:
哪些是可以直接无缝对接的呢?

网友D:
AT32F403A  413 是直接替代的st103

网友F:
413 是不带DAC 的,不能直接替换STM32F103RC,要用403A

网友G(2020-11-23):
这个资料我已经收藏了,这个资料整理的不错。

网友:
其实不要追求所谓的无缝对接,除了逆向刨析的一些厂商芯片,只要是正向研发的做兼容的产品,也不敢100%说任何应用都可以直接不改一句代码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