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智通 eMMC169/153转SD测试座

楼主(2020-10-23):
eMMC169/153转SD测试座,编程器 BGA169 socket 手机字库读写座,可对未写保护的IC进行清空(格式化),测试IC好坏,大小容量,读取拷贝。采用标准SD接口模式,通过读卡器与电脑连接或通过编程器SD接口连接实现测试或烧录等相应操作;兼容有球无球测试,IC限位框采用模具一体成型,可根据IC选择不同大小限位框进行更换,实现不同大小,IC能够通用;支持热拔插,支持通过SD接口或通过连线与板上排针对应PIN相连接进行测试;PCB采用4层线路结构,减少产品在使用中因信号干扰引起测试不稳定等现象,金手指镀厚金处理,保证使用的耐用性及接触性;同时兼容:东芝、三星、海力士、Intel 、Sandisk(新帝) 等品牌IC同时兼容 153/169-FBGA ;弹片采用进口铍铜经高精度模具冲压成形,头形仿探针设计,后期加硬、加厚镀金层处理,从而保证产品稳定性及耐用性;连接模块采用整体结构,减少重复定位问题,保证其接触点与IC PAD精准对位,一次测试通过率高;模具整体成型加弹簧自适应结构,保证不同厚度的IC不需要任何调整即可保证其接触良好测试IC通用性广(厚度0.6-2.0MM 范围都可测试);